stm32+st7920多级菜单源码

楼主:
stm32+st7920多级菜单源码的文件夹:

所有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LCD12864.h"
#include "fun.h"

u8  func_index=3;//默认初始画面为fun15;
//定义各个数据
u16 UDC,IDC,Uab,Ubc,Uca,Ia,Ib,Ic,PowerHigh,PowerLow,ReactivePowerHigh,ReactivePowerLow,State,
                OutMode,Frequency,PF,CodeHigh,CodeLow,TEMP,TempA,
    TempB,TempC,Version,DailyEnergyHigh,DailyEnergyLow,Reg27,Reg28,Reg29,Reg30,Reg31,
    Reg32,Reg33,Reg34,Reg35,Reg36,Reg37,Reg38,Reg39,Reg40,Reg42,Reg43,Reg44,Reg45,Reg46,Reg47,Reg48,\
    Reg49;
u32 Power,ReactivePower,DailyEnergy;

void (*current_operation_index)(); //执行当前显示函数
typedef struct
   {
        u8 current;        //当前状态号
        u8  up;//向上翻索引号
        u8 down;//向下翻索引号
        u8 enter;//确认索引号
        u8 num_ent;//编码器确认键
        void (*current_operation)(); //要执行的函数
        } key_table;

         key_table table[21]=
{
  {0,3,1,4,15,(*fun1)},//运行状态
        {1,0,2,6,1,(*fun2)}, //历史记录
        {2,1,3,10,2,(*fun3)},//版本信息
        {3,2,0,11,3,(*fun4)},//功能设置
        {4,5,5,15,4,(*fun5)},//运行参数
        {5,4,4,0,5,(*fun6)}, //运行时间
        {6,9,7,0,1,(*fun7)},//故障记录
        {7,6,8,0,1,(*fun8)},//7天记录
        {8,7,9,0,1,(*fun9)},//今年记录
        {9,8,6,0,1,(*fun10)}, //往年记录
        {10,0,0,0,2,(*fun11)},//版本信息
        {11,14,12,19,3,(*fun12)},//设置通讯地址
        {12,11,13,0,3,(*fun13)},//设置语言
        {13,12,14,0,3,(*fun14)}, //设置时间
        {14,13,11,0,3,(*fun15)},//更多
        {15,18,16,0,15,(*fun16)},//主画面
        {16,15,17,0,15,(*fun17)},//输入数据
        {17,16,18,0,15,(*fun18)}, //输出数据
        {18,17,15,0,15,(*fun19)},//功率参数
        {19,17,15,0,11,(*fun20)},//通讯地址
};

int main(void)
{
        u8 Key_num;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初始化延时函数
        uart_init(115200);        //初始化串口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LE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LCD12864_InitPort();
        LCD12864_Init();

while(1)
{

//        LED1=!LED1;

                Key_num=KEY_Scan(0);
                if(Key_num)
                {
                        switch(Key_num)
                        {
                                case 1: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up;        break;//向上翻
                                case 2: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down;        break;//向下翻
                                case 3: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enter;        break;//确定
                                case 4:
                                        func_index=table[func_index].num_ent;        break;
                        }
                LCD12864_Clr();//清屏
                }
                current_operation_index=table[func_index].current_operation;
                (*current_operation_index)();//执行当前操作函数
}

}

网友A(2017-02-24):
我是初学者

网友B(2017-07-16):
多循环出现的多级菜单。这个要是菜单比较多,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2019-12-10):
不知道  工程  能不能直接通过编译,没有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