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小车循迹加避障电路图 源程序

楼主:
这个简单的避障小车使用超声波进行距离测量,根据测量距离决定小车行驶方向。对于避障做了简化处理,只要有障碍物就右转。为了节省成本,只用了一个超声波模块,因此只能对正前方物体进行避障。小车采用三轮结构,速度差进行方向控制。
超声波模块使用的成品模块,单片机使用一个最小系统板,底板上有L293D电机驱动模块。总体组装如下图:

部分源码预览:
/*
* motor.c
*
*  Created on: 2011-3-3
*      Author: Jason Jiang
*         Home Page: www.ruixuedz.com.cn
*                  Email: ruixuedz@gmail.com
*/
#include "motor.h"
#include "uart.h"

MOTOR_STATE g_motor_state = MOTOR_STOP;
uchar g_count = 0;
uchar g_left_pwm = 0;
uchar g_right_pwm = 0;

void motor_init()
{
        cli();
        INPUT_DDR |= _BV(LEFT_INPUT1) | _BV(LEFT_INPUT2) | _BV(RIGHT_INPUT1) | _BV(
                        RIGHT_INPUT2);
        ENABLE_DDR |= _BV(LEFT_ENABLE) | _BV(RIGHT_ENABLE);
        INPUT_PORT &= ~(_BV(LEFT_INPUT1) | _BV(LEFT_INPUT2) | _BV(RIGHT_INPUT1)
                        | _BV(RIGHT_INPUT2));
        ENABLE_PORT &= ~(_BV(LEFT_ENABLE) | _BV(RIGHT_ENABLE));

        setSpeed(200, 200);

        TCCR0 = 0x00;             //停止定时器
        TCNT0 = 0x38;             //设置初始值
        TIMSK |= 0x01;
        TCCR0 = 0x02;             //开动定时器

        sei();
}

void motor_rotate()
{
        if (MOTOR_ROTATE == g_motor_state)
        {
                return;
        }

        steerMotor(ROTATE_RIGHT);

        g_motor_state = MOTOR_ROTATE;
}

void motor_forward()
{
        if (MOTOR_FORWARD == g_motor_state)
        {
                return;
        }

        steerMotor(MOVE_FORWARD);

        g_motor_state = MOTOR_FORWARD;
}

void steerMotor(MOTOR_STEER_ENUM steer)
{
        switch (steer)
        {
        case MOVE_FORWARD: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1);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2); //Left Motor On Forward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1);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2); //Right Motor On Forward
                break;

        case TURN_LEFT: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1);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2); //Left Motor off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1);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2); //Right Motor On Forward
                break;

        case TURN_RIGHT: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1);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2); //Left Motor On Forward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1);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2); //Right Motor off
                break;

        case ROTATE_LEFT: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1);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2); //Left Motor On Reverse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1);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2); //Right Motor On Forward
                break;

        case ROTATE_RIGHT: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1);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2); //Left Motor On Forward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1);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2); //Right Motor On Reverse
                break;

        case MOVE_BACKWARD: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1);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2); //Left Motor On Reverse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1);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2); //Right Motor On Reverse
                break;

        case FULL_STOP: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1);
                INPUT_PORT &= ~(1 << LEFT_INPUT2); //Left Motor off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1);
                INPUT_PORT &= ~(1 << RIGHT_INPUT2); //Right Motor off
                break;

        default:
                break;
        }
}

void setSpeed(uchar left_pwm, uchar right_pwm)
{
        g_left_pwm = left_pwm;
        g_right_pwm = right_pwm;
}

ISR(TIMER0_OVF_vect) //定时器溢出中断程序
{
        TCNT0 = 0x38; //从新调入初始值
        g_count++; //每中断一次加1
        //printStr("int\n");
        if (g_count < g_left_pwm) //判断pwm1是不是改输出高电平
        {
                ENABLE_PORT |= (1 << LEFT_ENABLE);
                //printStr("l1\n");
        }
        else
        { //不是则输出0
                ENABLE_PORT &= ~(1 << LEFT_ENABLE);
                //printStr("l0\n");
        }

        if (g_count < g_right_pwm)
        {
                ENABLE_PORT |= (1 << RIGHT_ENABLE);
                //printStr("r1\n");
        }
        else
        {
                ENABLE_PORT &= ~(1 << RIGHT_ENABLE);
                //printStr("r0\n");
        }
}

网友A(2018-08-02):
这用的是51单片机吗

网友B:
群主你好!在51黑内在示教控制器方面资料吗?谢谢!若有那个髙手知道,加我QQ:550220127聊!谢谢!!

网友C(2018-04-09):
很好,对我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