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遥控不敏感怎么办。。。。。。

楼主(2016-12-10):
有一个红外遥控很不灵敏 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适当加大红外发射管的功率。

网友B:
加大功率

网友C:
检查电池手否有点和遥控方位是否对准

网友D:
关键是弄清原因。
1、受到日光干扰。
2、距离问题。
3、数据传输解码问题。
......
对症才好医。

网友E:
加大红外发射管的功率,不行的话换一个试试。

网友F(2019-01-04):
换传感器

网友G:
近距离都不灵敏,就是程序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