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改的RC522门禁程序,管脚定义都在程序里

楼主:
如题。传动是用的直流减速电机带动门上的主轴。,
驱动用的是L9110H芯片。

全部代码下载:

主程序:

#include "lpcreg.h"
#include "main.h"
#include "mfrc522.h"
sbit LED=P0^6;
sbit LED1=P0^7;
sbit key=P1^2;
sbit returnkey=P1^3;
#define N 6//卡数量
unsigned char *g_ucTbuf;
unsigned char code data1[16] = {0x12,0x34,0x56,0x78,0xED,0xCB,0xA9,0x87,0x12,0x34,0x56,0x78,0x01,0xFE,0x01,0xFE};
unsigned char code data2[4]  = {0x12,0,0,0};
unsigned char code DefaultKey[6] =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0xFF};
unsigned char g_ucTempbuf[20];
char code *Date[]={"F2B4F51C","126AE91C","9256F41C","1290F41C","961F8141","AA33263B"};//卡ID

void open_door(void)
{
                        int j,l;
                for(j=0;j<50;j++)
                   for(l=0;l<1000;l++);
                 LED1=1;
                 LED=0;
                for(j=0;j<500;j++)
                   for(l=0;l<1000;l++);
                 LED=0;
                 LED1=0;
              for(j=0;j<1000;j++)
                 for(l=0;l<1000;l++);
                 LED=1;
                                 LED1=0;

          for(j=0;j<200;j++)
              for(l=0;l<1000;l++);
                 LED=0;
                 LED1=0;

}

void set()
{
        TMOD=0x20;
        TH1=0x00;
        TH1=0x00;
        IT0=1;
        EX0=1;
        ET1=1;
        EA=1;
        TR1 =1;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_MS)
{
    TH0 = (unsigned char)(RCAP2_1ms>>8);
    TL0 = (unsigned char)(RCAP2_1ms);
    ET0     = 0;                                            // Disable timer2 interrupt
    TR0     = 1;
    while (_MS--)
    {
        while (!TF1);
                TF0 = 0;
        TH0 = (unsigned char)(RCAP2_1ms>>8);
        TL0 = (unsigned char)(RCAP2_1ms);
        }
    TR0 = 0;
}

void rfidpanduan(void)
{
        int f;
      unsigned char status,Card[8];
                unsigned char code *ar={"0123456789ABCDEF"};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ALL,g_ucTbuf);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
                 if (status == MI_OK)
                 {

                                 status = PcdSelect(g_ucTempbuf);
                         if (status == MI_OK)
                         {

                  for(f=0;f<4;f++)
                         {
                                 Card[f*2]=ar[*(g_ucTempbuf+f)/16];
                                Card[f*2+1]=ar[*(g_ucTempbuf+f)%16];
                         }
                        for(f=0;f<N;f++)
                        {
                                if(Card[0]==Date[f][0]&&Card[1]==Date[f][1]&&Card[2]==Date[f][2]&&Card[3]==Date[f][3]&&Card[4]==Date[f][4]&&Card[5]==Date[f][5]&&Card[6]==Date[f][6]&&Card[7]==Date[f][7])
                                {
                                          open_door();
                                        break;
                                }
                        }
                        }
                }
                }
}

void main( )
{

     InitializeSystem(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set();
         M500PcdConfigISOType( 'A' );
         LED=0;
         LED1=0;
     while (1)
     {
                         rfidpanduan();
                         if(key==0)
                         {
                                 returnkey=1;
                                   open_door();
                         }
                         else
                         {
                                  returnkey=0;
                         }
        }
}

/////////////////////////////////////////////////////////////////////
//系统初始化
/////////////////////////////////////////////////////////////////////
void InitializeSystem()
{
    P0M1 = 0x0; P0M2 = 0x0;
    P1M1 = 0x0;        P1M2 = 0x0;
    P3M1 = 0x0; P3M2 = 0xFF;
    P0 = 0xFF; P1 = 0xFF; P3 = 0xFF;
}

/////////////////////////////////////////////////////////////////////
//用T2做延时子程序
/////////////////////////////////////////////////////////////////////

网友A(2017-01-10):
char code *Date[]={"F2B4F51C","126AE91C","9256F41C","1290F41C","961F8141","AA33263B"};//卡ID这个数组大小可改,里面的就是卡ID,也要改成自己ID

网友B:
51hei有你更精彩!

网友C(2017-04-24):
我司供应完全PIN对PIN兼容RC522之非接芯片,可直接替换,不需做任何软硬件更改,功耗更低,成本更低,欢迎索样,QQ4582317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