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一个IO口控制两个LED灯怎么弄?

楼主(2016-12-10):
如图,我想用STC90C52单片机一个IO口控制两个LED灯,只用32个电阻,两个灯泡串联还是并联,和电阻以及IO口怎么对应接?51单片机一个IO口能不能驱动两个LED灯呀?求助!

网友A:
可以的,应该采用串联方式。至于串联的电阻,根据你使用的发光二极管试着调整到你满意的亮度即可。

网友B:
可以的,用两个74HC573锁存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