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红外循迹 程序怎么写 还有电机的速度怎么控制

楼主(2016-12-10):
四个红外循迹 程序怎么写 还有电机的速度怎么控制

        #include<reg52.h>
sbit you1=p1^0;
sbit you2=p1^1;
sbit zuo1=p1^2;
sbit zuo2=p1^3;
sbit X1=p3^4;
sbit X2=p3^5;
sbit X3=p3^6;
sbit X4=p3^7;
void delay (int z)
{
    int i,j;
        for(i=2;i>0;i--)
    for(j=z;i>0;i--);
}
void go()
{
     you1=1;
         you2=0;
         zuo1=1;
     zuo2=0;
         delay(10-3);
         you1=0;
         you2=0;
         zuo1=0;
     zuo2=0;
         delay(3);
}
void zuo()
{         you1=1;
         you2=0;
         zuo1=0;
     zuo2=1
         delay(10-1);
     you1=0;
         you2=0;
         zuo1=0;
     zuo2=0;
         delay(1);
}
void you()
{
     you1=0;
         you2=1;
         zuo1=1;
     zuo2=0;
         delay(10-1);
         you1=0;
         you2=0;
         zuo1=0;
     zuo2=0;
         delay(1);
}
void down()
{    you1=0;
         you2=0;
         zuo1=0;
     zuo2=0;
}
void main()
{
    while(1)
        {
           go();
           while((x1==0)&&(x2==1)(x3==1)&&(x4==1))
           {
              you();
           }
           while((x1==1)&&(x2==1)&&(x3==1)&&(x4==0))
           {
                zuo();
            }
           while((x1==1)&&(x2==1)&&(x3==1)&&(x4==1))
           {
               down();
           }
         }

网友A:
点阵闹钟点阵闹钟

网友B:
电机速度控制,首先你要输出PWM信号给电驱。控制速度其实是通过控制给电机的电压大小来控制的,而电机电压大小,是通过调节输出PWM波的占空比来控制的。

网友C:
电机的调速有多种方案,要根据电机的特点来,所以要先研读目标电机的形式原理,至于一路还是四路,不难解决,分时控制即能解决。
而红外循迹,其原理依据是什么?
应该是对原理不熟悉,而不是程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