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教,设计一个实现电子秒表功能的单片机应用系统

楼主(2016-12-10):
第一周任务:设计一个实现电子秒表功能的单片机应用系统。
硬件要求:
1、使用Atmel公司的AT89S52单片机。
2、用一块4位共阳极八段数码管做显示器。
3、用两个6mm×6mm触点式按键开关做控制键。
软件要求:
用C51语言编写程序实现下列功能。
1、计时范围:00.00——59.99 秒,计时到60.00秒时,显示值清零后停止计时。
2、上电后系统进入准备计时状态,显示00.00。
2、两个按键开关中的一个用作“开始计时/停止计时”功能键,奇数次按下系统进入计时状态,从当前显示值开始计时。偶数次按下计时停止,系统回到准备计时状态。另一个用作“清零”功能键,只在准备计时状态有效,按下后当前计时值清零,显示00.00。
第二周任务:在第一周任务的基础上,硬件增加一个6mm×6mm触点式按键开关,软件增加倒计时功能。
要求:
新增加的按键开关用作“工作状态选择”功能键,只在准备计时状态有效。按此键系统进入准备倒计时状态,系统保持上一状态的计数值做为倒计时的初始值。此时,按一次“开始计时/停止计时”功能键,初始值增加10ms,按一次“清零”功能键,初始值减少10ms,再按“工作状态选择”功能键,系统进入倒计时状态开始倒计时直到当前计时值为00.00秒时倒计时停止回到准备计时状态。
系统进入倒计时状态后,所有按键均无效。

网友A(2017-05-07):
自己找百度原理图 用仿真文件画吧

网友B:
实例93  99.9秒秒表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实例95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