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ED灯闪烁频次为1s/次的C程序

楼主(2016-12-11):
新手入门,求各路大神指导:如何写LED闪烁频次为1s/次的C程序,谢谢

网友A:
你得说明白晶振频率是多少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得说明白晶振频率是多少啊

11.0592MHz

网友B:
如果要很准,可以用定时器。一般DELAY延时函数就可以了。

网友C:
这个是用延时写的,你可以参考一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ED = P1^0;
void delay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main()
{
   while(1)
     {
      LED = 0;
      delay(1000);
      LED = 1;
      delay(10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