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用于stm8f103c8的1602lcd显示

楼主(2016-12-11):
//1602液晶在stm8的基本显示
//由于引脚不如51单片机多,采用位移方式
#include<stm8s003f3.h>

#define uchar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unsigned int
/*****************************************
电路连接
D1~PD4低4位  ------DB0~DB3  (采用位左移一位方法取data 因为没有D0)
C1~C4 高4位   ------DB4~DB7
A2------RS
A3------RW
A1------E
*****************************************/
//#define LCD_DB P1
_Bool LCD_RS@PA_ODR:2;
_Bool LCD_RW@PA_ODR:3;
_Bool LCD_E@PA_ODR:1;
uchar ttt[]="Wyu University ";
uchar kkk[]="Chen ying lun  ";
/******定义函数****************/

void  LCD_init(void);//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command);//写指令函数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写数据函数
void  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dat);//在某个屏
//个字符,X(0-16),y(1-2)
//void  LCD_check_busy(void);//检查忙函数。我没用到此函数
void  delay_n40us(uint n);//延时函数
//********************************
//*******初始化函数***************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mand(0x38);//设置8位格式,2行,5x7
LCD_write_command(0x0c);//整体显示,关光标,不闪烁
LCD_write_command(0x06);//设定输入方式,增量不移位--------------
LCD_write_command(0x01);//清除屏幕显示----------------
delay_n40us(100);//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循环200 次就能可靠完成清屏指令。
}
//********************************
//********写指令函数***********设置先向1602写入的数据为地址*
void   LCD_write_command(uchar dat)
{
           PD_ODR=(dat<<1);

        PC_ODR=dat;
LCD_RS=0;//指令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LCD_E=0;//产生下降沿
delay_n40us(1);//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上,用for 循环1 次就
}
//*******************************
//********再写数据函数*****向1602中写入数据********
void   LCD_write_data(uchar dat)
{
             PD_ODR=(dat<<1);

       PC_ODR=dat;
LCD_RS=1;//数据
LCD_RW=0;//写入
LCD_E=1;//允许
LCD_E=0;//产生下降沿
delay_n40us(1);
}
//写入字符串函数
void   writeDataLcd(unsigned char dat)// 写入数据
  {
    LCD_RS=1; //RS置1    (运算后P5=xxx1 xxxx,即RS=1其他位状态不变)
    LCD_RW=0; //RW清0   (运算后P5=xx0x xxxx, 即RW=0其他位状态不变)
    LCD_E=0; //使能E清0   (运算后P5=xxxx 0xxx, 即E=0其他位状态不变)

           PD_ODR=(dat<<1);

        PC_ODR=dat;  //送数据到P2OUT准备输出进入1602,等E下降沿来即可进入1602.
    LCD_E=1; //使能E置1,P5OUT= xxxx xxxx+0000 1000=xxxx1xxx,E=1.
    delay_n40us(10);
    LCD_E=0; //使能E清0,这样E从1变0,产生一个下降,写入命令到1602。
  }

//********************************
//*******显示一个字符函数*********
voidLCD_disp_char(uchar x,uchar y,uchar dat)
{
uchar address;
if(y==1)
address=0x80+x;
else
address=0xc0+x;
LCD_write_command(address);
LCD_write_data(dat);
}
//********************************
/*******检查忙函数*************
voidLCD_check_busy()
//实践证明,在我的LCD1602 上,检查忙指令通
过率极低,以至于不能正常使用LCD。因此我没有再用检查忙函数。而使
do//用了延时的方法,延时还是非常好用的。我试了一下,用//
{LCD_E=0;                     //for循环作延时,普通指令只要1次循就可完成。清屏指令
LCD_RS=0;                  //要用200次循环便能完成。
LCD_RW=1;
LCD_DB=0xff;
LCD_E=1;
while(LCD_DB^7==1);
******************************/
//********延时函数***************
voiddelay_n40us(uint n)
{ uint i;
uchar j;
for(i=n;i>0;i--)
for(j=0;j<2;j++);//在这个延时循环函数中我只做了2次循环,
} //实践证明我的LCD1602 上普
//通的指令只需1次循环就能可靠完成。
//*******************************
//*********主函数*****************
void main()
{        PD_DDR=0XFF;
PD_CR1=0XFF;
PD_CR2=0XFF;
PC_DDR=0XFF;
PC_CR1=0XFF;
PC_CR2=0XFF;
PA_DDR=0XFF;
PA_CR1=0XFF;
PA_CR2=0XFF;
PB_DDR=0XFF;
PB_CR1=0XFF;
PB_CR2=0XFF;

while(1)
   {
    uint i=0;
    LCD_init();
   LCD_write_command(0x80);//0x80第一行从顶头开始显示,加n,后移n位显示
    for (i=0;i<25;i++)
{
    writeDataLcd(ttt);
     delay_n40us(15000);
  }
delay_n40us(30000);
delay_n40us(30000);
delay_n40us(50000);
    LCD_write_command(0x80+64);//0x80+64,第二行从顶头开始显示,加64再加n,第二行从n开始显示。
  for (i=0;i<23;i++)
{
    writeDataLcd(kkk);
     delay_n40us(15000);
  }
LCD_write_command(0x80);
LCD_disp_char(2,1,' ');
delay_n40us(20000);
}
}

网友A(2018-03-15):
我想问一下
PC_ODR=dat;
这里是怎么把dat的高位赋值给PC口的??
求解

网友B(2020-03-08):
PC_ODR=dat;这个能直接赋值PC口。另外LCD_RS=0这语句怎么是51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