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WM占空比及PWM频率的问题

楼主(2016-12-11):
楼主接单片机大约半个月,现在正在学习DA转换。有个程序看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怎么理解,希望大家能帮我一下。‘

下面是程序:
/**************************************************************************************
*                              DA-PWM输出实验                                                                                                  *
实现现象:下载程序后DA模块上的指示灯呈呼吸灯效果,由暗变亮再由亮变暗
注意事项:要将AD/DA模块上的短接片将OUT和LED短接,板子丝印上有。
                  如果不想让点阵模块显示,可以将74HC595模块上的JP595短接片拔掉。
***************************************************************************************/

#include "reg52.h"                         //此文件中定义了单片机的一些特殊功能寄存器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对数据类型进行声明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定义使用的IO口--//
sbit PWM=P2^1;
bit DIR;

//--定义一个全局变量--//
u16 count,value,timer1;

/*******************************************************************************
* 函 数 名         : Timer1Init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r1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1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1打开启动。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
* 函 数 名       : main
* 函数功能                 : 主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r1Init();  //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if(count>100)
                {
                        count=0;
                        if(DIR==1)                                           //DIR控制增加或减小
                        {
                          value++;
                        }
                        if(DIR==0)
                        {
                          value--;
                        }

                }

                if(value==1000)
                {
                  DIR=0;
                }
                if(value==0)
                {
                  DIR=1;
                }

                if(timer1>1000)  //PWM周期为1000*1us
                {
                        timer1=0;
                }

                if(timer1 <value)
                {
                        PWM=1;
                }
                else
                {
                        PWM=0;
                }
        }
}

/*******************************************************************************
* 函 数 名       : Time1
* 函数功能                 : 定时器1的中断函数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Time1(void) interrupt 3    //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4 串口中断
{
        TH1 = 0xff;
        TL1 = 0xff;   //1us
        timer1++;
          count++;

}

问题:
在main()函数中,
1.第一个判断 if(count >100){.......},它的意思是在每个周期内 value 值增加 10 吗?
2.假如把 判断条件改成 count>10,那是不是在一个周期内value值增加100呢?

或者如果我理解有错,那应该怎么理解呢?蟹蟹

网友A:
去看容易看懂的程序。
“有个程序看了一个多小时,还是不怎么理解,希望大家能帮我一下。”
为什么偏要看看不懂的程序?不可以找一本容易看懂的书吗?

推荐你看2本容易看懂的书,张志良编著的: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版ISBN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及配套的《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版ISBN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

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