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红外遥控的程序

楼主(2016-12-11):
遥控器按C键控制led1和2亮,P3.3中断,程序不能控制灯,求教高手程序哪里写错了?应该怎么改正?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Imax 14000    //此处为晶振为11.0592时的取值,
#define Imin 8000    //如用其它频率的晶振时,
#define Inum1 145    //要改变相应的取值。
#define Inum2 700
#define Inum3 3000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1;

uchar Mode=0;
unsigned char Im[4]={0x00,0x00,0x00,0x00};//解码变量
//全局变量
uchar f;
unsigned char m,Tc;
unsigned char IrOK;

void yk()
{
        if(IrOK==1)
        {
                if(Im[2]==0x0d)        //遥控设置键-C键
                {
                        Mode++;
                        if(Mode==3)
                        {
                                Mode=1;
                        }
                        switch(Mode)
                        {
                                case 1:
                                {
                                        led1=0;
                                }
                                case 2:
                                {
                                        led2=0;
                                }

                        }
                }
        }
}

void main()
{
        led1=led2=1;
        while(1)
        {
                yk();
        }
}
//外部中断解码程序_外部中断0
void intersvr1(void) interrupt 2 using 1
{
        TR0=1;
        Tc=TH0*256+TL0;//提取中断时间间隔时长
        TH0=0;
        TL0=0;         //定时中断重新置零

        if((Tc>Imin)&&(Tc<Imax))
        {
                m=0;
                f=1;
                return;
         }       //找到启始码
        if(f==1)
        {
                if(Tc>Inum1&&Tc<Inum3)
                {
                        Im[m/8]=Im[m/8]>>1|0x80; m++;
                }
                if(Tc>Inum2&&Tc<Inum1)
                {
                        Im[m/8]=Im[m/8]>>1; m++; //取码
                }
                if(m==32)
                {
                        m=0;
                        f=0;
                        if(Im[2]==~Im[3])
                        {
                                IrOK=1;
                                TR0=0;
                        }
                        else IrOK=0;   //取码完成后判断读码是否正确
                }
               //准备读下一码
        }
}

网友A:
main函数的while循环里面只有设置led1=0和led2=0,没有设置led1=1和led2=1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in函数的while循环里面只有设置led1=0和led2=0,没有设置led1=1和led2=1

问题是红外接收完全没反应啊,led1和2都不亮,最起码按键按下要亮了才行啊,我只要他们亮,另外不亮的话在加一个按键专门关闭用就肿了,现在一个都不亮。

网友A:
main函数中没有初始化中断,所以你的中断程序是执行不了的

网友B:
没有中断初始化程序,另外TR0=1;放的位置不对,应在中断初始化或main()里控制,综上所述,中断没初始化,所以没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