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最小系统 烧程序的时候显示芯片超时咋办

楼主(2016-12-11):
我自己做的51最小系统,烧程序的时候显示芯片超时咋办
求大佬解释

网友A:
什么单片机?芯片超时最大可能是最小系统有问题,你再检查一下线路吧

楼主:
vcc和gnd通过一个电阻和led连在一起了没问题吗

网友B:
线路电路问题

网友C:
vcc和gnd通过一个电阻和led连在一起了

网友D:
RE: 51最小系统

我也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解决的办法:首先保证编译是正确的,其次是下载时,每一步操作别太快,每一步操作要留有一定的间隔。另外最后一步“程序下载”要双击。有时编译是正确的,但程序还有瑕疵,也会出现类似问题。

网友C:
vcc和gnd通过一个电阻和led连在一起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