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C检测出现的问题

楼主:
DRC检测出现的问题 麻烦大神帮忙看看

DRC错误

DRC错误

网友A(2016-12-12):
大神们帮忙看看呗 这些错误可以忽略吗?
我把minimum solder mask sliver 改成了0.2mil 这个可以了  但是接地没有连 因为整面敷铜 就没有连 其他的就这些错误了

网友B(2017-02-10):
有的是可以略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