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倒计时器程序

楼主(2016-12-11):
独立式按键,实现1-150分钟数据输入;数码管显示定时时间和剩余时间,计时时数码管秒闪;计时到,蜂鸣器发声15秒;按停止键,结束声响,若十五秒到未按停止键,30秒后重复发声直到按下停止键停止工作。

设计原理图

设计原理图

网友A: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实例9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若需99.99秒,硬件电路增加一位595软件程序增加0.01s10ms)计数器,并修改相应计数显示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谢谢你,要求只用一个单片机完成

网友B:
不知道呀

网友C:
画的图很好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你,要求只用一个单片机完成

改一下不就行了!秒改分,显示由P0、P1、P2口驱动,按键由P3口控制。关键是思路!

网友D:
不用仿真软件?

网友E(2017-06-15):
这个不错  好折腾个曝光的定时器

网友F:
做个仿真试试看,顺便,画的很不错

网友G:
直接设置定时器定时就行了啊,看下历程 应该没问题

网友H(2017-12-10):
引用 网友A: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哥 有没有源代码参考一下 现在正在学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哥 有没有源代码参考一下 现在正在学

仿真电路和Hex文件能在清华出版社网站免费下载,程序源代码只能到书上看了。到图书馆借,或到新华书店翻阅,或到网上书店打折购买。

网友I:
有程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