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天祥51单片机视频 串口控制锋鸣器频率习题求解

楼主:
以上是题目:

以下是我写的程序,下载到单片机后马上就会响;
按复位键后不响了,但是发送完一个数之后,再输入另一个数发送,蜂鸣器还是那个声音。
再按复位才可以输入下一个值。

问:1.怎么样可以下载完开机后不会有蜂鸣器声;
       2.可以连续发送数(不用按复位键)

#include<reg52.h>

sbit beep=P2^3;
unsigned char flag1,flags,num,a,hz;

void init()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SM0=0;
        SM1=1;
        REN=1;
        EA=1;
        ES=1;
        ET0=1;
//        ET1=1;
        TR0=0;
        TR1=1;
}

void main()
{
        init();
        hz=1;
        while(1)
        {
                if(flags==1)
                {
                        EA=0;
                        flags=0;
                        TR0=0;
                        switch(a)
                        {
                                case '1':hz=8;break;
                                case '2':hz=4;break;
                                case '3':hz=2;break;
                                case '4':TR0=0;break;
                        }
                        TR0=1;
                        EA=1;
                }
        }

}

void serial_port()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s=1;
                P1=a;        //LED灯观察
                SBUF=a;        //将数送回上位机观察
                while(!TI);
                TI=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num++;
        if(num==hz)
        {
                num=0;
                beep=~beep;
        }
}

网友A(2016-12-12):
#include<reg52.h>

sbit beep=P2^3;
unsigned char flag1,flags,num,a,hz;

void init()
{
        TMOD=0x21;
        TH1=0xfd;
        TL1=0xfd;
        TH0=(65535-50000)/256;
        TL0=(65535-50000)%256;
        SM0=0;
        SM1=1;
        REN=1;
        EA=1;
        ES=1;
        ET0=1;
//        ET1=1;
        TR0=0;
        TR1=1;
}

void main()
{
        init();
        hz=1;
     TR0=0;
        while(1)
        {
                if(flags==1)
                {
                       //EA=0;
                        flags=0;
                       // TR0=0;
                       TR0=1;
                        switch(a)
                        {
                                case '1':hz=8;break;
                                case '2':hz=4;break;
                                case '3':hz=2;break;
                                case '4':TR0=0;break;
              default:
             TR0=0;
                break;

                        }
                        //TR0=1;
                       // EA=1;
                }
        }

}

void serial_port() interrupt 4
{
                RI=0;
                a=SBUF;
                flags=1;
                P1=a;        //LED灯观察
                SBUF=a;        //将数送回上位机观察
                while(!TI);
                TI=0;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num++;
        if(num==hz)
        {
                num=0;
                beep=~bee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