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振有没有正负极

楼主(2016-12-12):
晶振有没有正负极

网友A: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无源晶振只有两个引脚,没有所谓的正负极。有源晶振需要接电源才能工作,一般有四个引脚,其中有两个电源输入引脚,有正负极之分。再不懂找我.

网友B:
无源晶振肯定不分正负极

网友C:
不分正负极的

网友D:
不分正负极

网友E: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无源晶振只有两个引脚,没有所谓的正负极。有源晶振需要接电源才能工作,一般有四个引脚,其中有两个电源输入引脚,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F:
晶振没有正负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无源晶振只有两个引脚,没有所谓的正负极。有源晶振需要接电源才能工作,一般 ...

谢谢啦!以后有不懂的还会问的。

网友G:
没有正负极

网友H:
没有正负极啊

网友I:
有的,正向导通,反向相当于断路

网友J:
晶振是没有正负极的

网友K:
无源的,两个腿的没有,有源的4个腿的有方向,

网友L:
晶振没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M:
无源不分

网友N:
没有,随便接

网友O:
有源晶振(三个或以上脚的要分,并还要知那个是输出脚),一般无源的(二脚的)晶振不分

网友P:
可以直接插入

网友Q:
晶振没有正负极的把

网友R:
两脚常用的那种是没有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A: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无源晶振只有两个引脚,没有所谓的正负极。有源晶振需要接电源才能工作,一般 ...

tongyi

网友T:
贴片的有,石英的没有

网友U:
无源没有正负

网友V:
晶振没有正负极的

网友W:
没有正负之分,直接加进去就好

网友X:
没有的哦

网友Y:
没有正负极的

网友Z:
无源晶振是没有正负极的

网友AA:
无源晶振不分正负极,有源的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AB:
当然没有

网友AC:
没有,晶振不分的。

网友AD:
肯定没有

网友AE:
没有,但是要尽量离芯片近。

网友AF:
不分正负极的啊  你可以百度去看看资料

网友AG:
没有。怎么用都行的

网友AH:
100% 没有,但尽量靠近芯片

网友AI:
没有的 不分这些

网友AJ:
有源晶振(4个脚的)有正负极,无源晶振(2个脚的),就是晶体,没有正负极

网友AK:
没有,可以直接焊接在单片机上

网友AL:
没有,两个端子随便接

网友AM:
没有,真没有

网友AM:
老哥,上位机程序怎么用啊

网友AN: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与无缘晶振,一般情况没有正负极

网友AO:
无源晶振没有正负极,有源晶振需要接电源的正负极

网友AP:
没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AQ:
没有,接那边都可以。

网友AR:
无源(2个引脚)没有正负极之分,有源(4个引脚)的有正负极之分。

网友AS:
没有,随便接就行了

网友AT:
没有的,都是一样的

网友AU:
没有的,但是单片机的有时钟脉冲输入和输出之分

网友AV:
正常两只脚的无源晶振不分正负极

网友AW:
没有,晶振不分正负极

网友AX(2017-01-12):
晶振分为有源晶振和无源晶振。

网友AY:
不分正负

网友AZ:
没有.晶振没有正负极

网友BA:
51单片机用的那个不分

网友BB:
无源晶振是不分正负的,如果是有源晶振的话那就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