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WM试验的C程序

楼主(2016-12-12):
新手入门,求PWM试验的c程序。试验内容:1.      配置不同占空比的PWM信号;
利用PWM调节LED灯的亮度;
试验要求:用定时器产生PWM波形,控制电机运动;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B:
i've got a simple one ,send to you when i get hom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好的,谢谢大神

楼主:
引用 网友B:
i've got a simple one ,send to you when i get home ~~

OK ,THANK YO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