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温度测量制作

楼主(2016-12-12):
软件代码

/***************************************************************************/

/*DS18B20演示程序 */

/*目标器件:AT89S51 */

/*晶振:11.0592MHZ */

/*编译环境:Keil 7.50A*/

/***************************************************************************/

/********************************* 包含头文件 ********************************/

#include <reg51.h>

/******************************* 共阳 LED 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tab[]={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端口定义 **********************************/

sbit DQ=P3^3; // 数据传输线接单片机的相应的引脚

/********************************* 定义全局变量 ******************************/

unsigned char tempL=0; // 临时变量低位

unsigned char tempH=0; // 临时变量高位

float temperature; // 温度值

/****************************************************************************

函数功能 : 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k

出口参数 :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n;

n=0;

while(n < k)

{n++;}

return;

}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扫描延时子程序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

void delay1(void)

{

int k;

for(k=0;k<400;k++);

}

/****************************************************************************

函数功能 : 数码管显示子程序

入口参数 :k

出口参数 :

****************************************************************************/

void display(int k)

{

P2=0xfe;

P0=tab[k/1000];

delay1();

P2=0xfd;

P0=tab[k%1000/100];

delay1();

P2=0xfb;

P0=tab[k%100/10];

delay1();

P2=0xf7;

P0=tab[k%10];

delay1();

P2=0xff;

}

/****************************************************************************

函数功能 :DS18B20 初始化子程序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Q 先置高

delay(8); // 延时

DQ=0; // 发送复位脉冲

delay(85); // 延时( >480ms)

DQ=1; // 拉高数据线

delay(14); // 等待( 15~60ms)

}

/****************************************************************************

函数功能 : DS18B20读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dat

****************************************************************************/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1;

delay(1);

DQ=0;

dat>>=1;

DQ=1;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

函数功能 : DS18B20写一字节数据

入口参数 :dat

出口参数 :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delay(4);

}

/****************************************************************************

函数功能 : DS18B20读温度值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temperature

****************************************************************************/

ReadTemperature(void)

{

Init_DS18B20(); //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elay(125); //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 初始化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 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 读出温度的低位 LSB

tempH=ReadOneChar(); // 读出温度的高位 MSB

// 温度转换,把高低位做相应的运算转化为实际温度

temperature=((tempH*256)+tempL)*0.0625;

delay(200);

return(temperature);

}

/****************************************************************************

函数功能 : 主程序

入口参数 :

出口参数 :

****************************************************************************/

void main()

{

float i;

while(1)

{

i=ReadTemperature();

display(i);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