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的温度计设计带上下限 有实物 带PCB图 原理图 仿真 程序等

楼主(2016-12-12):
自己做的一个单片机温度计,仿真什么的全部都有。原理图和pcb是用ad软件来画的 大家可以下载附件

温度计的pcb

单片机温度计的原理图:

元件清单
元件标号
元件名称
数量
R2, R3, R4,  R5, R7, R19
1K电阻
6
R1
4.7K电阻
1
R10
10K电阻
1
C2
10uf电解电容
1
Y1
12M晶振
1
C1, C3
30pf瓷片电容
2
Q1, Q2, Q4,  Q5, Q7
8550三极管
5
LS1
5V有源蜂鸣器
1
U3
DS18B20温度传感器
1
P4
4针排针
1
L1, L2
3mm红色led灯
2
U1
STC89C52单片机+DIP40插座
1
J1
电源接口
1
K3, K4, K5,  K16
轻触按键
4
SM1
0.36寸 4位一体数码管
1
SW1
自锁开关
1

7*9板子

锡丝

导线

USB供电线或者电池盒

#include<reg52.h>                                 //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eeprom52.h"
#include "Nixie tube.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ss[]=
{
  0xc0,0xf9,0xa4,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                           //数码管
uchar code ss1[]=
{
  0x40,0x79,0x24,0x30,0x19,
  0x12,0x02,0x78,0x00,0x10,
  0xc7,0x89,0xbf               //0xc7=L   0x89=H   0xbf=- 负号
};                            //0-9为带小数点的
uchar ms;                           //定时器0计数
sbit key1=P3^4;
sbit key2=P3^5;
sbit key3=P3^3;
sbit led_0=P1^0;                //上限温度报警灯
sbit led_2=P1^2;                //下限温度报警灯
char H,L;                       //用于设置上下限度  上下限度与要比较的数据类型最好相同
uchar flag;
sbit beep=P1^6;                 //蜂鸣器
bit s0,beep_1=1;                                         //s0用于闪烁标志  beep_1用于在中断里改变蜂鸣器工作状态
int temp,i;                      //存储读出来的温度,与H,L上下限度数据类型相同
void delay(uint T)
{
  while(T--);
}

void display()
{
  if(flag==0&&temp>=0)          //温度为正数时执行
        {
     if(temp>999) Nixietube(ss[temp/1000%10],ss[temp/100%10],ss1[temp/10%10],ss[temp%10]);
         if(temp>99)  Nixietube(0xff,ss[temp/100%10],ss1[temp/10%10],ss[temp%10]);
         if(temp<99&&temp/100%10<=0)  Nixietube(0xff,0xff,ss1[temp/10%10],ss[temp%10]);

    }
  if(flag==0&&temp<0)          //温度为负数时
        {
     if(temp*-1/100%10<=0) Nixietube(0xff,ss1[12],ss1[temp*-1/10%10],ss[temp*-1%10]);
         if(temp*-1/100%10>0)  Nixietube(ss1[12],ss[temp*-1/100%10],ss1[temp*-1/10%10],ss[temp*-1%10]);
        }
  if(flag==1)                 //flag==0显示温度  =1 显示上限   =2 显示下限
        {
     if(H>99)          Nixietube(ss1[11],ss[H/100],ss[H%100/10],ss[H%10]);   //温度范围是125~-55 ,当上限值大于99时执行
         if(H>=10&&H<=99)  Nixietube(ss1[11],0xff,ss[H/10],ss[H%10]);            //当上限值大于12小于99时执行  不显示最高位
         if(H<10&&H>=0)    Nixietube(ss1[11],0xff,0xff,ss[H%10]);                //不显示百位 十位
         if(H<0&&H>=-9)    Nixietube(ss1[11],0xff,ss1[12],ss[H*-1%10]);          //设置的为负数且介于0~-9之间时执行  不显示十位
     if(H<0&&H<-9)     Nixietube(ss1[11],ss1[12],ss[H*-1%100/10],ss[H*-1%10]);         //最低可以到55
    }
if(flag==2)            //同上
        {
     if(L>99)          Nixietube(ss1[10],ss[L/100],ss[L%100/10],ss[L%10]);
         if(L>=10&&L<=99)  Nixietube(ss1[10],0xff,ss[L/10],ss[L%10]);
         if(L<10&&L>=0)    Nixietube(ss1[10],0xff,0xff,ss[L%10]);
         if(L<0&&L>=-9)  Nixietube(ss1[10],0xff,ss1[12],ss[L*-1%10]);
     if(L<0&&L<-9)  Nixietube(ss1[10],ss1[12],ss[L*-1%100/10],ss[L*-1%10]);
    }

  }
void key()                              //按键处理
{

if(!key1)                               //设置上限
{
   delay(500);
   if(!key1)
        {
      while(!key1);
          if(flag==1)
                  {
         if(H<125)H++;
                 SectorErase(0x2000);          //每修改一次上下限数据就写进EEROM
                 byte_write(0x2000,H);
        }
          else if        (flag==2)
                {
          if(L<H-1) L++;                //原则是下限不超过上限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L);
        }
    }
}

if(!key2)                            //设置下限
{
    delay(500);
        if(!key2)
         {
       while(!key2);
           if(flag==1)
                  {
                  if(H>L+1)  H--;             //原则上限不低于下限
                  SectorErase(0x2000);        //每修改一次上下限数据就写进EEROM
                  byte_write(0x2000,H);
        }
           else if        (flag==2)
                {
                  if(L>-55)L--;
                  SectorErase(0x2200);
              byte_write(0x2200,L);
        }
     }
}
if(!key3)                         //设置上限下限切换按键
        {
         delay(1000);
         if(!key3)
       {
                while(!key3);
        flag=(flag+1)%3;
       }
  }
}
void alarm()                          //报警
{
if(temp/10>=H||temp/10<=L)               //超过上下限蜂鸣器报警 ,正常的LED灯关闭
   {
    beep_1=0;
   }
else
        {
          beep_1=1;
    }                             //正常情况下,蜂鸣器关闭
if(temp/10>=H)                    //上限,当测得的值,大于等于设定值得时候,
        {
          led_0=0;
        }
else
   {
    led_0=1;
   }

if(temp/10<=L)                        //下限 当实际值小于等于下限值时
   {
         led_2=0;
   }
else
   {
     led_2=1;
   }
}
void main()                        //主函数
{
    do
     {
          temp=Temper();
     }
    while(temp==850);                  //因为DS18B20上电之后会读出来850,但不是温度值,所以等待读出温度值
        delay(1000);
        H=byte_read(0x2000);
        L=byte_read(0x2200);
        if((H>99)||(L>99)||(L>=H))     //读EEROM里面的数据
      {
                H=35;
                L=16;                      //如果数据不对,赋予初始值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设置定时器与中断

while(1)
        {

          key();
          alarm();

        }
}

void UART_1()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一次定时10MS   十进制65536-50000=15536   折合十六进制3cb0  高位3c低位b0
        ms++;
        display();                                                    // 完全消影可以开启这个,屏蔽主函数大循环里的显示函数
if(ms>100)                            //数据一秒刷新一次
        {
          ms=0;
          temp=Temper();                   //读温度
        }
if(ms%5==0)
        {
         if(beep_1==0)                      //蜂鸣器设置
          {
                beep=!beep;
          }
         else
      {
                beep=1;
          }
    }
}

温度计的所有制作资料下载:

网友A:
不错,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多谢楼主,正好需要!!!

网友C:
楼主PCB板子咋做的!可以分享下吗?

网友D(2017-03-25):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不错的资料,顶一个

网友F(2017-05-22):
谢谢楼主,我要向你学习

网友G(2018-05-15):
论坛有你更精彩,谢谢主楼分享

网友H:
温度传感器可以接多长的线?

网友I:
那个Nixietube出现错误了啊

网友J:
仿真图程序都有,对我课设很有帮助

网友K:
学习学习,谢谢楼主分享。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L(2019-01-13):
谢谢了。有空弄个试试。

网友M(2019-09-21):
楼主,keil仿真编译出错了   怎么解决    百度了一下不太会    能帮忙解决下吗   很急

网友N(2021-09-27):
不会,但是觉得楼主这个应用很实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