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通过串口给模块发送指令?

楼主(2016-12-13):
都快要疯掉了!!学艺不精,只会用串口助手给模块发送指令,不知道怎么用单片机发,比如我要发送的指令为“7E 04 41 01 01 EF”,程序要怎么写呀

网友A:
用串口发送程序就行,设置好波特率以及校验位停止位之类的就行,没有硬串口的可以用软串口发。

网友B:
通过串行i/o口

网友C:
set your SCON & TI(intrrupt) ,and set SCON= your command   check TI

网友D:
基础问题,还是看书研读为好。

网友E:
串行接口

网友F:
单片机里设置好串口初始化,如波特率,工作方式等,然后用相应程序发送

网友G:
楼主如果我用串口助手发送‘’7E 04 41 01 01 EF”给单片机并对收到的指令解析单片机检测接收到7E回传01
接收到04回传02等等怎么编写程序我编写的总会有错误求教楼主了

网友H:
逐个字节来,发一个后检查忙完了,再下一个。

网友I:
上网百度一个51串口发送程序,改改发送内容就行

网友J:
开串行口中断

网友K:
写一个串口中断

网友L:
用串口发送程序就行

网友M:
搜本站,单片机串口通信

网友N:
这个你要学习串口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