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自制计算器,在程序中应该用什么表示加减乘除

楼主(2016-12-13):
DIY自制计算器,在程序中应该用什么表示加减乘除

网友A:
用脑精做比较合适。

网友B:
直接加减乘除呗

网友C:
除法需要注意,你可以选择用移位的方法来完成

网友D:
学习了 太好了

网友E:
乘除2的n次方法用左移和右移

网友F:
引用 网友A:
用脑精做比较合适。

ta比脑精还快几万到几亿倍,

网友G:
用字符,然后用switch进行符号判断

网友H:
这个如果你不会,你要先学习C语言

网友I:
需要函数指令,你是用什么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