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佬好,这程序实在看不懂啊,求解救T..T

楼主(2016-12-13):
uchar code HI_LIST[]=
{
        0,266,229,232,233,236,238,240,241,242,244,245,246,247,248
};
uchar code LO_LIST[]=
{
        0,4,13,10,20,3,8,6,2,23,5,26,1,4,3
};

uchar code Song[][50]=
{
        {1,2,3,1,1,2,3,1,3,4,5,3,4,5,3,4,5,5,6,1,2,3,6,2,6,6,2,3,4,5,2,5,2,3,-1},
        {3,3,3,5,6,2,3,4,6,2,6,4,2,1,2,3,6,2,5,6,3,4,5,6,2,3,1,2,3,5,1,2,3,-1},
        {3,2,1,3,2,1,1,2,3,1,3,5,1,5,4,6,2,6,3,4,2,3,6,2,3,4,2,1,1,1,2,2,2,3,3,2,6,3,5,3,5,1,2,6,4,5,-1}
};

uchar code Len[][50]=
{
        {1,1,1,1,1,1,1,1,1,1,1,1,1,1,1,1,1,2,1,1,2,2,2,2,2,2,2,2,2,2,2,1,1,-1},
        {1,1,1,1,1,1,1,1,1,1,1,2,2,1,1,1,2,2,2,2,1,1,1,1,1,1,1,1,-1},
        {1,1,2,1,1,2,1,1,1,1,1,1,1,1,2,1,1,1,2,1,1,1,1,1,1,1,2,1,2,1,2,1,2,1,1,1,1,1,2,2,-1}
};
这是一段播放音乐的程序 实在搞不懂HI-list ,LO_list,和Len是怎么算出来的,求帮帮忙

网友A:
N年前玩过下,好像是用软件算出来的,具体叫什么名不记得了

楼主:
只想知道,歌曲的代码到底要怎么打,用生成器生成出来的不一样

网友B:
of your music talent LOL

网友C:
HI-list和LO_list分别是音符频率定时初值数组高8位和低8位。
SONG和Len分别是歌曲音符序数数组和歌曲音符节拍长度数组
详细解释和计算方法可参阅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电路设计…
程序设计…
5-5  音频频率及其半周期和定时时间常数(C音调)

Keil调试
Proteus仿真…

实例75
实例76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HI-list和LO_list分别是音符频率定时初值数组高8位和低8位。
SONG和Len分别是歌曲音符序数数组和歌曲音符 ...

哇!!谢谢大佬

网友D:
找个好点的代码生成器

网友E:
软件生成模拟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