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串口进行双机通讯+pro仿真

楼主(2016-12-13):
乙机的K1,K2,K3分别控制甲机的LED1和LED2 ,数码管则显示乙机的K4按下次数
附件中有程序与仿真图(8.0画的)
副本是乙机,不是副本的是甲机

网友A:
串行通讯把时间传输出去怎么弄?

网友B:
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K1=P2^0;
sbit K2=P2^1;
sbit K3=P2^2;
sbit K4=P2^3;
uchar deng=0x01;
unsigned int kon=0;

void delay(uchar x)
{
        while(x--);
}

void UART_Init()
{
        SCON= 0x40;               //串口方式1        //REN=1; 允许接收
        PCON=0x00;                //SMOD=0
        TMOD= 0x20;               //定时器1定时方式2
        TH1= 0xFD;                //11.0592MHz  模块默认波特率为9600bps
        TL1= 0xFD;
        TR1= 1;                   //启动定时器
        EA=1;
}
void shuchu(uchar deng)
{
   SBUF=deng;
   while(TI==0);
   TI=0;

}
void main(void)
{        UART_Init();
        while(1)
        { delay(1000);
        delay(1000);
          if(K1==0){shuchu(0x01);}
          if(K2==0){shuchu(0x02);}
          if(K3==0){shuchu(0x03);}
                  if(K4==0){
                          delay(10);
                          if(K4==0){
                                  shuchu(0x04);
                          }while(!K4);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