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色点阵沙漏图形显示源码

楼主(2016-12-13):
下载:

#include<reg52.h>    //包含头文件,一般情况不需要改动,头文件包含特殊功能寄存器的定义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segout[8]={0,1,2,3,4,5,6,7}; //8列
unsigned char  segout[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8列
unsigned char code tab[]={//沙漏流动图形表格

                                        //        0x81,0xC3,0xA5,0xD9,0xF9,0xE7,0xC3,0x81,

                                                0xFF,0x7E,0x3C,0x18,0x18,0x24,0x42,0xFF,
                                                0xFF,0x76,0x3C,0x18,0x18,0x24,0x4A,0xFF,
                                                0xFF,0x66,0x3C,0x18,0x18,0x24,0x5A,0xFF,
                                                0xFF,0x46,0x3C,0x18,0x18,0x24,0x7A,0xFF,
                                                0xFF,0x42,0x3C,0x18,0x18,0x24,0x7E,0xFF,
                                                0xFF,0x42,0x34,0x18,0x18,0x2C,0x7E,0xFF,
                                                0xFF,0x42,0x24,0x18,0x18,0x3C,0x7E,0xFF,
                                                0x81,0xC3,0xA5,0x9B,0x9F,0xE7,0xC3,0x81

                        };
/*------------------------------------------------
                硬件端口定义
------------------------------------------------*/
sbit LATCH = P1^0;
sbit SRCLK= P1^1;
sbit SER  = P1^2;

sbit LATCH_B = P2^2;
sbit SRCLK_B= P2^1;
sbit SER_B= P2^0;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发送字节程序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RCLK=0;
         SER=dat&0x80;
         dat<<=1;
         SRCLK=1;
         }

}
/*------------------------------------------------
                发送双字节程序
     595级联,n个595,就需要发送n字节后锁存
------------------------------------------------*/
void Send2Byte(unsigned char dat1,unsigned char dat2)
{
   SendByte(dat1);
   SendByte(dat2);
}
/*------------------------------------------------
                   595锁存程序
                  595级联发送数据后,锁存有效
------------------------------------------------*/
void Out595(void)
{
        LATCH=0;
        _nop_();
        LATCH=1;
}

/*------------------------------------------------
                发送位码字节程序
               使用另外一片单独595
------------------------------------------------*/
void SendSeg(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发送字节
        {
         SRCLK_B=0;
         SER_B=dat&0x80;
         dat<<=1;
         SRCLK_B=1;
         }
      LATCH_B=0;    //锁存
      _nop_();
      LATCH_B=1;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i,j,k;

while(1)
{
          for(j=0;j<8;j++)
                    for(k=0;k<100;k++)//这个主要用于延时显示动画效果
              for(i=0;i<8;i++) //8列显示
                  {

                                        SendSeg(segout[i]);
                                         Send2Byte(~tab[i+j*8],0xff);
                                         Out595();
                     DelayMs(1);
                                         Send2Byte(0xff,0xff); //防止重影
                                         Out595();
                  }
       //另外一种颜色
                 for(j=0;j<8;j++)
                    for(k=0;k<40;k++)//这个主要用于延时显示动画效果
              for(i=0;i<8;i++) //8列显示
                  {

                                        SendSeg(segout[i]);
                                         Send2Byte(0xff,~tab[i+j*8]);
                                         Out595();
                     DelayMs(1);
                                         Send2Byte(0xff,0xff); //防止重影
                                         Out595();
                  }
                          for(j=0;j<8;j++)
                    for(k=0;k<40;k++)//这个主要用于延时显示动画效果
              for(i=0;i<8;i++) //8列显示
                  {

                                        SendSeg(segout[i]);
                                         Send2Byte(~tab[i+j*8],~tab[i+j*8]);
                                         Out595();
                     DelayMs(1);
                                         Send2Byte(0xff,0xff); //防止重影
                                         Out595();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