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单片机连不上电脑的解决方法

楼主:
我的51板刚开始可以连上电脑下程序,后面突然就不行了。提示的是“串口已被其他程序打开或串口不存在”。驱动精灵用了没用,驱动装了没用。换个电脑又可以下程序,但是用不了多久那个电脑也变成一样结果。求大神帮帮忙!!!!

网友A(2016-12-13):
是stc单片机吗?你用的是SUB转串口吗?
看看你的串口号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stc单片机吗?你用的是SUB转串口吗?
看看你的串口号对不对。

就这个样子,。但是芯片检测的到                            芯片是这样的串口线也在上面

网友A:
看出来你用的是STC单片机,还是看不出你用的是不是USB转串口线。是插在电脑的USB口上的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出来你用的是STC单片机,还是看不出你用的是不是USB转串口线。是插在电脑的USB口上的吗?

是USB接口,电脑用的笔记本。。

网友C:
通常是:你曾OK过,而程序未完全关闭(即串口仍被占用着),你又打开此程序。
即多是重复打开了使用这个串口的程序。
检查一下是否还有其它程序使用该口,特别是本程序是不是二次打开,而前次未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通常是:你曾OK过,而程序未完全关闭(即串口仍被占用着),你又打开此程序。
即多是重复打开了使用这个串 ...

解决了,是串口线的问题。。谢谢了。

网友B:
解决了,是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D:
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E:
解决了就好,是虚焊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USB接口,电脑用的笔记本。。

问了两次你也没告诉,你是不是用的UBS转串口线?如果是,你看看你的转串口线模拟的串口号是多少?把电脑上的下载界面上的设置正确。如果原来下载正常过,现在不行了,多半是串口号不对,或被其他的USB设备占用了。

网友F:
单片机 USB转TTL 下载小板 需要安装驱动,不然就是无法识别。一般芯片是PL2303

网友F: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 USB转TTL 下载小板 需要安装驱动,不然就是无法识别。一般芯片是PL2303

单片机 USB转TTL 下载小板 需要安装驱动,不然就是无法识别。一般芯片是PL2303
网上搜索一个 PL2303 的驱动程序 安装就可以了,STC 系列单片机 可以用 STC-ISP软件
下载 单片机用户程序, 非  STC 系列单片机 没有STC-ISP 下载功能。

网友G:
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串口的状态,有时候接触不良会导致设备出现感叹号。
重新拔插设备就可以解决

网友H:
具体型号,

网友I:
选的口不对,或一直被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