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指导,51初学者,想用一个按键控制一个数码管,按一下加一,可就是不行

楼主(2016-12-13):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k1=P3^4;
sbit duan=P2^6;
sbit wei=P2^7;
uint m=0;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2;j>0;j--);
}

void smg()
{
        uint i;
        i=m%10;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P0=tab[i];
        duan=1;
        duan=0;
        P0=0xfe;
        wei=1;
        wei=0;
        m++;
}

void main()
{
        while(1)
        {
        if(k1==0)
        {
                delay(10);
                if(k1==0)
                {
                         while(k1!=0);
                        smg();
                }
        }
        }
}
//错误代码
//按键控制.C(2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unsigned'
//按键控制.C(21): error C141: syntax error near '}'
//按键控制.C(22): error C202: 'tab': undefined identifier

楼主:
数码管是共阴的

网友A:
define your 'uhar code tab[] '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code

网友A:
or there are somthing wrong in your synatex.....
sorry,keyborad's broken,i can not type Chinese

网友B:
互相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fine your 'uhar code tab[] ' at the beginning of your code

为什么开头定义就可以了

网友C: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dispcount[]={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unsigned char i;

void  main()
{EA=1;
IT0=1;
EX0=1;

while(1)
  {P1= dispcount[i] ;
  }
}

void  ex0() interrupt  0
{
    i++;
}

网友D:
uchar code tab[]={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放在开头

网友E:
慢慢来,把基础学扎实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