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控制电动机的速度和转向

楼主:
按键控制电动机的速度和转向

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define CLK_WISE 0//顺时针方向转动
#define INVERSE 1//逆时针方向转动
#define HIGH 2//高电平
#define LOW 1//低电平
#define NULL 0//低电平
sbit CTRL0=P2^0;//CTRL0为高电平,CTRL1为低电平时顺时针方向转动
sbit CTRL1=P2^1;//CTRL0为低电平,CTRL1为高电平时逆时针方向转动
uchar levelflag=0;//高低电平标志,取值为HIGH或LOW,分别代表高电平和低电平,或为NULL
bit direction=CLK_WISE;/***方向标志,取值为CLK_WISE 或INVERSE*/
static uchar speedcount=0;//加速标志,越大转速越快,最大到10,然后回归到0,循环。
                                                //程序中可以依据它来改变占空比
uchar highcount;        //记录高电平定时次数

/***定时器t0***/
void time0(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0xff;
        TL0=0xCE;
        highcount++;//记录一出次数

        //频率为固定的2kHZ左右,只是占空比发生变化
        if(highcount<=speedcount)
                levelflag=HIGH;//高电平次数
        if((highcount>speedcount)&&(highcount<=10))
                levelflag=LOW;//低电平次数
        if(highcount==10) //最大为10,然后从0开始循环。
                highcount=0;

}

/****改变转向标志*****/
void int1_srv (void) interrupt 2 using 2
{
        if(INT1==0)
        {
                while(!INT1);
                 direction=!direction;
        }
}

/*******中断,调节占空比********/
void change(void) interrupt 0 using 0
{
        if(INT0==0)
        {
                while(!INT0);
                 speedcount++;//记录加速次数
                if(speedcount>10)
                        speedcount=0;//最大为10,然后从0开始循环。
        }
}

/****延时****/
void delay(uchar i)
{
        while(i--)
                ;
}

/*****改变转向*****/
void run(void)
{
        if(direction==CLK_WISE)        //顺时针转
        {
                CTRL1=0;
                if(levelflag==HIGH)//高电平
                {
                        levelflag=NULL;
                        CTRL0=1;
                }
                if(levelflag==LOW)//低电平
                {
                        levelflag=NULL;
                        CTRL0=0;
                }
        }
        if(direction==INVERSE)        //逆时针转
        {
                CTRL0=0;
                if(levelflag==HIGH)//高电平
                {
                        levelflag=NULL;
                        CTRL1=1;
                }
                if(levelflag==LOW)//低电平
                {
                        levelflag=NULL;
                        CTRL1=0;
                }
        }

}
void main()
{
        EA=1;
        TMOD=0x01;
        ET0=1;//定时器0初始化
        TR0=1;

        EX0=1;
        IT0=1;//外部中断0

        EX1=1;
        IT1=1;//外部中断1

        TH0=0xff;
        TL0=0xCE;//定时器0初始值

        while(1)
        {
                run();
        }
}

所有资料下载:

网友A(2020-01-31):
真好,去试一试

网友B:
去试试,我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