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的曲线一般如何优化,性能比较好。

楼主(2016-12-13):
步进电机控制的曲线一般如何优化,性能比较好。

网友A:
现研读电机的特性说明书,
要做到:
1、符合电机特性。
2、符合应用要求。
楼主未对以上两个提供数据,如何帮到你呢?

网友B:
保证电机在工作范围,开环极点不能在单位圆外

网友C:
建议去看单片机的书

网友D:
在实际应用中,如果我们严格按照式(4)去设计系统的加速曲线,
在离散化的过程会比较复杂。
这里介绍一种经过优化以后的算法,
这种方法在实际应用中比较容易实现。首先,式
(4)可以表示为 f(t)=fh-fh-f0)/]2
(7)式中,1为率系数,
通常取值在0畅90~0畅98之间;fh为最高运行频率,即匀速运行频率;f0初
始运行频率,其取值范围为0
<f0≤fh。由式(7知

电机的加速过程可以从

开始

并不局限于初
始速度为

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