烙铁焊接技术

楼主(2016-12-13):
介绍一下烙铁的使用方法,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全面一点。

网友A:
虽然焊接一般不是问题,但还是想看看有没有需要注意的

网友B:
手指要固定住板子 焊槍要用熱 一般是調到400度
焊槍頭加熱別生鏽了 要用點錫讓它導熱
其餘零件靠自己技術經驗了

网友C(2017-08-22):
焊接的技巧和 焊接注意事项 :

焊锡丝的焊接效果的好坏,电烙铁的选择很重要。因为焊锡丝的上锡主要是靠烙铁头的温度使其融化以达到最终焊接的目的。
  1.焊锡丝要有好的焊接效果必须选择最合适的烙铁头焊接。 根据电路板的设计不同和不同产品对温度敏感的差别,选择合适和烙铁头显得尤为重要。合适的烙铁头可以使焊锡丝的焊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焊锡丝的焊接必须使用热性良好的电烙铁。热性良好的烙铁头可以减低焊锡丝焊接的温度,特别是对于电子元器件的耐热性考虑和对安全作业的要求,这一点尤为重要。

  3.使用厂家配套的烙铁头。铁头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氧化的现象,这时候必须更换烙铁头。强调的是更换的烙铁头必须是与电烙铁原厂配置一样的烙铁。这样可以减少焊锡丝在焊接过程中出现各种故障,提高安全性。

  4.焊锡丝在焊接前必须调整好烙铁的温度。我们根据焊接产品的特性选定好焊接的温度,然后调整烙铁头的温度,我们不能根据烙铁头的仪表来断定烙铁尖的温度,因为仪表可能会损坏,产生误差。所以在焊锡丝焊接前应该先用温度计测试烙铁尖的温度后再进行焊接。

  5.焊锡丝的焊接效果与电烙铁经常维护也有关系。电烙铁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氧化、发灰或发黑等不良的现状,这样会影响焊锡丝的上锡性能。所以我们应当定期清洗用海绵蘸助焊剂清洗电烙铁,以去除电烙铁上的氧化物,必要时还应该更换烙铁头。还有就是10分钟以上不进行焊锡丝的焊接,应该切除电源。

还有就是焊接技巧:

1、一般元器件比如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芯片等等都是 230-280左右,从低温一点一点 上调,比如260度就可以把芯片的引脚和焊锡熔化结合了,那就可以了,就不用再 往上调了。

2、但是 有的MOS管或元器件 引脚比较粗,PCB焊盘比较大,散热快,有时就需要 上调。

3、只要多动手焊接,比如几百引脚的贴片封装芯片,就有经验了。 一般车间工人干活快,手法熟练。

网友D:
用时沾松香 用完用焊铁海绵洗干净

网友E:
烙铁用完要在烙铁上加点锡,防止烙铁头氧化

网友F:
最主要的   还是防止“手”别被烫伤。  在焊接的时候不要反复的去焊接一个地方,防止元器件损坏,或者是板子损坏

网友G:
学习了,以前总不注意温度,烧坏了2个烙铁头,

网友H:
松香,海棉,锡丝,内热式烙铁50W

网友I:
有的金属线会氧化,焊接时可以用刀子稍微刮一下

网友J:
实战  练习一下就好。  插针的好焊一点。贴片的较难汗

网友K:
应该不错,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L:
先预热 把焊锡丝和烙铁放到需要焊的地方 等融化后先去下焊锡丝 再拿开烙铁

网友M:
先预热,到达合适的温度, 把焊锡丝和烙铁放到需要焊的地方,等融化后先拿走焊锡丝,再拿开烙铁,注意要给烙铁头上锡,否则会氧化

网友N:
  2、电烙铁的使用注意事项 (1) 新买的烙铁在使用之前必须先给它蘸上一层锡(给烙铁通电,然后在烙铁加热到一定的时候就用锡条靠近烙铁头),使用久了的烙铁将烙铁头部锉亮,然后通电加热升温,并将烙铁头蘸上一点松香,待松香冒烟时在上锡,使在烙铁头表面先镀上一层锡。 (2) 电烙铁通电后温度高达250摄氏度以上,不用时应放在烙铁架上,但较长时间不用时应切断电源,防止高温“烧死”烙铁头(被氧化)。要防止电烙铁烫坏其他元器件,尤其是电源线,若其绝缘层被烙铁烧坏而不注意便容易引发安全事故。 (3) 不要把电烙铁猛力敲打,以免震断电烙铁内部电热丝或引线而产生故障。 (4) 电烙铁使用一段时间后,可能在烙铁头部留有锡垢,在烙铁加热的条件下,我们可以用湿布轻檫。如有出现凹坑或氧化块,应用细纹锉刀修复或者直接更换烙铁头。

网友O:
使用多次电烙铁后,再次使用时要先出去电烙铁头部氧化物达到更好的焊接效果

网友P:
赞一个,找黑币

网友Q:
新烙铁使用前,应用细砂纸将烙铁头打光亮,通电烧热,蘸上松香后用烙铁头刃面接触焊锡丝,使烙铁头上均匀地镀上一层锡。这样做,可以便于焊接和防止烙铁头表面氧化。旧的烙铁头如严重氧化而发黑,可用钢挫挫去表层氧化物,使其露出金属光泽后,重新镀锡,才能使用。电烙铁要用220V交流电源,使用时要特别注意安全。应认真做到以下几点:  电烙铁插头最好使用三极插头。要使外壳妥善接地;使用前,应认真检查电源插头、电源线有无损坏。并检查烙铁头是否松动;电烙铁使用中,不能用力敲击。要防止跌落。烙铁头上焊锡过多时,可用布擦掉。不可乱甩,以防烫伤他人;焊接过程中,烙铁不能到处乱放。不焊时,应放在烙铁架上。注意电源线不可搭在烙铁头上,以防烫坏绝缘层而发生事故;使用结束后,应及时切断电源,拔下电源插头。冷却后,再将电烙铁收回工具箱。

网友R:
自己注意两点就行了:
1.铬铁不要太热,有些件会被烫坏
2。不要烫的时间太长,时间太长的话焊锡会变的粘稠没有光泽,特别焊引脚密的元件时非常难将两引脚间的焊锡弄开

网友S:
用烙铁时不要手抖,选择适合自己的烙铁头,远离易燃物品,养成良好的习惯,不用时关闭烙铁,吃饭前洗手除去手上多余的铅,

网友T:
找块洞洞板,试着去焊,焊接完就会了

网友U:
没有焊接的时候温度别调太高,习惯使用海绵,用完记得清理掉旧锡加上新锡在断电

网友V:
前期注意调节温度,焊接注意角度和焊接时间,最后注意上焊锡,防止氧化

网友W:
焊槍要調到300度,其實練習多便可

网友X:
烙铁在焊盘上不要停留的时间过长,以免将焊盘弄脱落了;
烙铁温度根据芯片是有不同要求的,一般设置在350~400之间。具体看芯片手册;
烙铁使用后如果长时间不用或者直接不用了,要给烙铁头上个锡,以免氧化;
还有一些焊接技巧要自己多练多实践,当一个芯片你从无从下手变成了随心所欲,说明你找对了方法,操作的东西技巧是随人的

网友Y:
有些元器件不能长时间受热 需要掌握好温度!

网友Z:
焊接芯片的话,烙铁温度最好调在350度左右。不要过高。

网友AA:
引用 网友C:
焊接的技巧和 焊接注意事项 :

焊锡丝的焊接效果的好坏,电烙铁的选择很重要。因为焊锡丝的上锡主要是靠烙铁头的温度使其融化以达到最终焊接的目的。
  1.焊锡丝要有好的焊接效果必须选择最合适的烙铁头焊接。 根据电路板的设计不同和不同产品对温度敏感的差别,选择合适和烙铁头显得尤为重要。合适的烙铁头可以使焊锡丝的焊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2.焊锡丝的焊接必须使用热性良好的电烙铁。热性良好的烙铁头可以减低焊锡丝焊接的温度,特别是对于电子元器件的耐热性考虑和对安全作业的要求,这一点尤为重要。

  3.使用厂家配套的烙铁头。铁头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会出现氧化的现象,这时候必须更换烙铁头。强调的是更换的烙铁头必须是与电烙铁原厂配置一样的烙铁。这样可以减少焊锡丝在焊接过程中出现各种故障,提高安全性。

  4.焊锡丝在焊接前必须调整好烙铁的温度。我们根据焊接产品的特性选定好焊接的温度,然后调整烙铁头的温度,我们不能根据烙铁头的仪表来断定烙铁尖的温度,因为仪表可能会损坏,产生误差。所以在焊锡丝焊接前应该先用温度计测试烙铁尖的温度后再进行焊接。

  5.焊锡丝的焊接效果与电烙铁经常维护也有关系。电烙铁使用一段时间后会产生氧化、发灰或发黑等不良的现状,这样会影响焊锡丝的上锡性能。所以我们应当定期清洗用海绵蘸助焊剂清洗电烙铁,以去除电烙铁上的氧化物,必要时还应该更换烙铁头。还有就是10分钟以上不进行焊锡丝的焊接,应该切除电源。

网友AB:
多去尝试,熟悉了就明白了呗,主要就是要好好注意烙铁的温度,,其他的上面的大佬们差不多都说完了

网友AC:
最重要的是注意安全,尽量不要吸焊锡冒的烟。

网友AD:
可以去看看漫画版的那几个教程,一看就会,还很有趣

网友AE:
要经常洗烙铁头、保持清洁,不用就立刻断电,预防烧死。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用时沾松香 用完用焊铁海绵洗干净

补充的很好。,  加一点:用完烙铁最好让烙铁沾锡,带锡。不然烙铁容易氧化,时间长了用时也不沾锡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学习了,以前总不注意温度,烧坏了2个烙铁头,

温度不能太高,每个芯片都有MAX 焊接温度要求

网友C:
1、一般元器件比如 贴片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芯片等等都是 230-280左右,从低温一点一点 上调,比如260度就可以把芯片的引脚和焊锡熔化结合了,那就可以了,就不用再 往上调了。

2、但是 有的MOS管或元器件 引脚比较粗,PCB焊盘比较大,散热快,有时就需要 上调。

3、只要多动手焊接,比如几百引脚的贴片封装芯片,就有经验了。 一般车间工人干活快,手法熟练。

网友AF:
电烙铁焊接时可以将烙铁的温度调到350左右,注意用烙铁时先将烙铁放到焊盘上预热下载将锡丝放置,当烙铁头上有杂质或杂物时,切记不要敲击烙铁,一般你买烙铁时,都会送一片清洁海绵,加点水在海绵上,然后将烙铁在海绵上擦拭

网友AG:
温度325摄氏度一般就基本都可以焊了

网友AH:
全新的电烙铁第一次使用时,加热到开始能熔化焊锡丝时就要把焊锡丝放在烙铁头让焊锡熔化在烙铁头表面,防止烙铁头氧化后不上锡。也可以涂少许焊锡膏或松香。这样处理后,烙铁头就很容易上锡了,不会出现“锡球”一晃就掉下来的情况。 焊接线送电烙铁,再送焊锡丝,线离焊锡丝,再离电烙铁。

网友AI:
一定要细心和认真,避免毛刺

网友AJ:
一般在焊接时都要先弄点松香,起到隔绝空气防止金属表面氧化的作用,在焊接中作为助焊剂,起助焊作用。

网友AK:
焊锡膏使用建议用松香,电烙铁的瓦数要与你需要焊接的元件一致,别用小烙铁焊大元件,关键点是电烙铁头上要有焊锡,别氧化不挂锡2

网友AL:
选个好点的电烙铁,新手用尖头的吧,先从最简单的电阻电容开始焊,适应一下温度啥的

网友AM:
注意锡的用量以及焊点的大小  关键是要手稳

网友AN:
建议先找块废板,先熟练一下。前面具体方法都说得差不多,主要还是多练习,不管用什么烙铁,注意安全,防止烫到电线

网友AO:
引用 网友E:
烙铁用完要在烙铁上加点锡,防止烙铁头氧化

焊接时候要特别注意   别碰到电源线

网友AP(2017-10-09):
焊锡买好点的,要学会保护烙铁头,练习一下拆废板的技术,洞洞板删的焊接

网友AQ:
要用松香降低电烙铁的温度,小心手直接触碰

网友AR:
最好使用了调温的烙铁,,然后手不要抖,,多焊焊,就手熟了

网友AS(2019-02-25):
扯的有一点远,没意思

网友AT:
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就是焊丝的选择,选择比较好用的焊锡丝非常重要,淘宝上焊丝假的很多,纯度不够,都会造成影响,好的焊丝,电烙铁250-330的温度,基本够了,还有焊丝看上去要比较光亮,而且焊后的焊点也比较光亮。电烙铁粘上焊丝,浸润多股铜丝导线,垃圾焊丝浸润不了,好的焊丝浸润程度很好

网友AU:
烙铁先给元件的电路板预热,加锡,等锡流到焊点上后,烙铁保持2~3秒后再移开。

网友AV:
学习学习,都是大神

网友AW:
注意温度,一定不能焊太久,会烧毁元器件
锡丝不要买太劣质的,焊起来很难焊

网友AX:
自己摸索久了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