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安装不成功
关闭

楼主(2016-12-13):
为什么proteus安装不成功,安装了三遍还是打不开

网友A:
截图发来看看

网友B(2018-04-07):
打不开项目,也不能新建,感觉这个软件做的不错,可是对我而言就跟翔一样。卸载重装无数次,每次都这样,心态爆炸,MDDDDDDDDDDDDDDD

网友C:
什麽系統呢

网友D:
我这里有正常的压缩文件,可以发给你

网友E:
安装得是哪个版本啊    出现的问题百度应该都能找到

网友D:
太大发不了

网友F:
有文件要替换的呀

网友G:
首先去看你的系统还有你用的是什么版本的proteus,其实不管是7还是10都可以,其次就是汉化包的问题了,百度上面有解决方案的

网友G:
那应该是系统和汉化包的问题,你去百度上面找一下,前几个词条就是了

网友H:
我有安装包及教程  刚刚安装好

网友I:
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

网友J:
百度搜索安装教程,然后按照教程进行安装,不要安装演示版本的,演示版本的不能保存。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K:
你按照他的默认安装一遍试试

网友L:
https://www.baidu.com/s?wd=proteus安装教程&rsv_spt=1&rsv_iqid=0xbdc4b80900这边有各个版本的安装教程,还有就是安装路径不能有中文,会出错

网友M: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这个需要你发截图来看看是什么情况了!最主要的可能是电脑不兼容吧!

网友N:
我也有过这种情况

网友O:
可以看一下路径是否对,路径中不能有中文

网友O:
可以看一下路径,路径中不能有英文

网友P:
你默认安装试一下!要么就是安装路径太长,要么就是有中文路径,要么就是安装包坏了!

网友Q:
截图啊,有很多问题的呀

网友R:
可能是你每次删除都没删除干净

网友S:
你先发张截图出来或者其他的东西,什么都不清楚怎么说

网友T:
altium designer完美融合protus的功能,并且还有额外的pcb制作功能,是升级迭代产品,建议用这个软件

网友U:
驱动的问题,你电脑是不是镜像的

网友V:
找新的版本安装

网友W:
网上找一下 教程

网友X:
我因为360也不能安装

网友Y:
我有安装包及教程

网友Z:
去我要自学网
上面有安装包和视频,教你怎么安装

网友AA:
重复安装应注意以前的软件是否卸载干净,

网友AB:
上图看看是什么情况

网友AC:
我可以发你安装文件

网友AD:
找个安装好的可以直接打开

网友AE:
可能是路径或者系统的原因吧

网友AF:
很多是路径问题,我(win7)之前是没有元件库,从外部导入的

网友AG:
可能原因:1.系统不兼容 2.防火墙阻拦

网友AH:
重新下载,然后再安装证书

网友AI:
win8系统对软件有点影响,而且你的电脑名称必需是英文,中文路径不能实现仿真。

网友AJ:
我有教程,还可汉化,老师给的,需要联系我

网友AK:
发图看一下。

网友AL:
安装之后卸载的话,要把注册表删除干净,要不然会影响下次的软件的重新安装

网友AM:
楼主proteus几,我有7.8加注册机可分享

网友AN:
是不是下载的安装文件有问题

网友AO:
我装了8.4,有闪退问题,现在解决了

网友AP:
下载一个带安装教程的版本。具体的安装方法,一般在下载界面有操作提示;也可以在下载的文件中找安装帮助文件。按照步骤一步一步来,有的时候步骤错误可能导致安装软件出错的。再者,注意:安装不成功一定要卸载干净!可以发张截图过来!!

网友AQ:
具体是怎样 我瞧瞧

网友AQ:
网上也有视频教程,你可以看看

网友AR:
我有proteus7.8版本的

网友AS:
要专业版的才行~~~~~~~~~~~

网友AT:
根目录最好是全英文的

网友AU:
我有keil 4,需要的联系

网友AV:
有可能是之前没安装好,必须要把以前安装的东西卸载干净才能冲重新安装哦,然后建议按照百度的步骤一步一步的来,在安装过程一定要细心

网友AW:
重装系统

网友AX:
再描述详细点,怎么安装不成功呢

网友AY:
先安装一个老一点的版本的比如7.8,别汉化,按照教程一点一点来,文件夹别起中文

网友AZ:
是不是安装到中文文件夹下了,我当时也这样,安装上了但是打不开

网友BA:
电脑说什么, 你发个截图看看

网友BB:
你是什么系统?是不是版本不兼容

网友BC:
可以百度所出现的问题

网友BD:
安装的路径不能出现中文  其次就是重新装的时候要把之前的删除干净

网友BE:
我一般都是先在网上查阅此版本和电脑系统j兼不兼容,然后在网上搜教程,一步步来做,有些时候也不行,我就用管理员方式运行或者出现警告,在网上搜索解决办法。

网友BF:
直接上图啊

网友BG(2018-10-18):
我的安装 成功了   但是不能成功的升级   每次升级都显示的是“所选的文件目录是错误的”   求一个解决的方案

网友BH:
看一下目录有没有问题

网友BI(2021-10-23):
你看一下

网友BJ:
很多版本必须安装在C:盘!

网友BK:
用32位win7装过8.7汉化版,8.9汉化版都可以用,不过仿真毕竟是虚拟的,我还是习惯用开发板做。

网友BL:
看一下你安装的版本 如果版本太高的话,可能与你的电脑系统不兼容 就容易出现安不上,建议安装个7版本就好

网友BM:
把杀毒软件关了试试

网友BN:
我现在在WIN7中使用的7.8版,有汉化文件,可自选安装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