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定时器计数 显示数字是乱的

楼主(2016-12-13):
10ms精确度,0-999计数,按键暂停,松开计数。为什么显示数字是乱的。请指教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table[]=
{0x00,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uchar num;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keyscr();

void delay(uint z)
{
        uint x,y;
        for(x=0;x<z;x++)
                for(y=0;y<110;y++);
}

void display(uchar shu)
{
        uchar bai,shi,ge;
        bai=shu/100;
        shi=shu%100/10;
        ge=shu%100%10;

        dula=1;
        P0=table[ba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shi];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d;
        wela=0;
        delay(1);

        dula=1;
        P0=table[ge];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b;
        wela=0;
        delay(1);
}

void init()
{
        EA=1;
        ET0=1;
        TMOD=0X01;
        TH0=(65536-9174)/256;
        TL0=(65536-9174)%256;
        TR0=1;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if(keyscr()==0)
                {
                        TR0=1;
                        display(num);
                }
                else
                {
                        TR0=0;
                        display(num);
                }
        }
}

void timer() interrupt 1
{
        TH0=(65536-9174)/256;
        TL0=(65536-9174)%256;
        num++;
        if(num==1000)
                num=0;
}

uchar keyscr()
{
        uchar temp;
        uchar flag=0;
        temp=P3;
        temp=temp&0xf0;
        if(temp==0xf0)
                flag=0;
        else
                flag=1;
        return flag;
}

网友A:
你看看你的数码管是共阳的还是共阴的?它位的段码值是不一样的

网友B:
动态扫描的延时

网友C:
认真思考,搜索一下

网友D:
很有用 谢谢啦

网友E:
按键的消抖处理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键的消抖处理的不好

不按键时顺时显示到150就又重新计数了

网友F:
应该是硬件的问题

网友G:
好人一生平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