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写了一个程序不知道哪错了,查了好久,求大神

楼主(2016-12-13):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yinshi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5;j>0;j++);
}

void main()
{
   uint k=0;
   while(1)
   {
     if(k==10)
           k=0;

     dula=1;
     P0=table[k++];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yinshi_ms(500);

   }
}

第一个数码管只会显示0;k不能+1,循环不了??????

网友A:
你仔细看你延时里的for()这两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你延时里的for()这两句

多谢

网友B: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

void yinshi_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25;j>0;j++);
}

void main()
{
   uint k=0;
   while(1)
   {
      k++;
     if(k==10)
     {  k=0;    }

     dula=1;
     P0=table[k];
     dula=0;
     P0=0xff;
         wela=1;
     P0=0xfe;
     wela=0;
     yinshi_ms(500);

   }
}

第一个数码管只会显示0;k不能+1,循环不了??????
k++,换个位置就可以了,有空你试一下,按照理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了。

网友B:
{for(i=xms;i>0;i--)      for(j=125;j>0;j--);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