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AT24C02的大问题

楼主(2016-12-13):
搞了个IIC协议的24C02.但是发现我在写器件地址时低三位不对也能写入数据。比如0xa6.已知24C02的三只地址引脚全部接地。而高四位是固定的a。低三位是任何数都可以写。很奇怪。而且用了例程来改了器件地址也是一样。流程如下:起始信号>写器件地址>读应答信号>写寄存器地址>读应答信号>写数据>写应答>停止信号             主要是在第一个写器件地址的时候写入0xa6也能收到应答信号。实在不明。请大神赐教!

网友A:
把你的程序帖出来看看

网友B:

你说的对,确实是这样,改成a6、ac照样存入和取出。我想是否因为开发板上只有一只器件所致,如果多接几只情况是否不是这样。

网友C(2017-02-09):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现象,实在是不明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后来有怎么解诀的吗?

网友D:
理论上说可以连8片,没有实验过这个器件地址,改天我也试试,

网友E(2017-09-09):
请问这个问题你解决了没有?我也遇到同样问题,现在的结果就是AT24C02干扰总线上其他IIC器件。

网友F(2019-01-29):
你们这理解有错误
看下面例子

void  main()
{
        uchar temp=0;
        SDA=1;   //对两功能引脚进行初始化
        SCL=1;
        iic_Put(0xa0,0x00,0x55);
        delay(50);
        //此延时非常重要,数据写进EEPROM后要延迟一段时间才能进行读。
        temp=iic_Rev(0xa0,0x00);
        while(1)
        {
                P0 = temp;
        }
}

0xa0是器件之间的区别地址,他决定了你数据要放入哪一个24C02,因为都是单总线,所以有一个区分号(器件地址),这个错了读与写都进行不了。0x00才是存放数据的地址,也就是说0x55要放到他那里去。
因此这个器件在写数据时是要写两种地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