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t-23封装问题

楼主(2016-12-14):
大家好,用DXP选用sot-23封装时,1脚是b极,默认都是接电源,实际是E(2)接电源,每次都得手工修改,有什么好办法呢?

网友A:
做成自己的库,把库中的元件修改并保存一下。
不能治标不治本。

网友B:
修改一下做成自己的元件库即可

楼主:
自己做库,只能改变引脚标号,如何不改变标号,让DXP默认电源接在2脚上,谢谢!

网友C:
自己新建一个库,慢慢添加自己用过的元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