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P排针有什么作用。没正负极吧。

楼主(2016-12-14):
8P排针有什么作用。没正负极吧。大神们帮帮忙。

网友A:
恭喜楼主提出了可以不回答的问题了。

网友B:
看这排针是装在板子上的,还是单独的排针。如果单独的就没有正负极,如果是插在板子上,就要看板子的定义了

网友C:
排针本身没有正负极,如果接带正负极的元件,得看pcb定义,或自己决定

网友D:
连接一个板子和另外一个板子或其他模块的。没正负之分

网友E:
楼主大大这等问题都问的出 哈哈

网友F:
排针,是连接器的一种,起到连接的作用,一般是公母配套用的,两块板,一块板用排针,一块用排母。对插后连接

网友G:
排针跟你的引脚有关,你用在正负极 就有正负极

网友H:
排针就是导线,

网友I:
排针看用在电路的哪里呀

网友J:
没有正负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