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NIT.h'求助大神,小白不会改啊

楼主:
大神啊啊 在哪里啊

这个错误怎么改啊 求大神啊啊 改不了好难受啊

这个错误怎么改啊   求大神啊啊    改不了好难受啊

网友A(2016-12-14):
INIT.H不在工程目录下

网友B:
点击错误的地方,光标就会跳到代码那行。

网友C:
RE: 求助大神,小白不会改啊

11.C(2): 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NIT.h'是告诉你没有这个头文件,也就是说,这个头文件没有实际内容。补上实际内容,或将这段语句删掉。
11.C(3): 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 'code'是告诉你uchar没有定义,应该定义一个#define uchar unsigned uchar。或者直接写unsigned char code hanzi[4][32]=......不过根据这段程序,你修改后这两个报警消除了,可能还会有141报警。

网友D:
分号的问题,看看那里缺少分号

网友A:
不能打开INIT.H,证明INIT.H不在工程目录下,也就是在当前目录(工程所在目录)下找不到INIT.H文件

网友E:
双击错误的地方,光标就会跳到代码那行

网友C:
RE: 求助大神,小白不会改啊

11.C(2):warning C318: can‘t open file ‘INIT.H’是告诉你,没有‘INIT.H’这个头文件,如果程序后面不用这个头文件,删除好了,如果程序后面用这个头文件,需要补上这个头文件的内容。
11.C(3):error C129: missing ‘;’ before‘code’是告诉你,第三条语句中的uchar没有定义,应该定义一下,定义方法:#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以后的uchar就可以用了。看你的程序,这两个报警消除以后,可能还会出现(141)报警。

网友F:
点击错误报警,光标会指到错误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