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求助 推荐一下具体变压器型号

楼主(2016-12-14):
E24铁芯,线圈参数为:120.22mm漆包线绕1800圈;23?0.27mm漆包线绕400圈;34?0.27mm漆包线绕850圈,56?0.21mm漆包线绕145圈。初级线圈四个输入引脚,次级线圈两个引脚,有没有大神推荐一下具体变压器型号?小弟在此谢过啦!

网友A:
这个可在淘宝上,到商家可定制。

网友B:
变压器是根据负载的情况而定的,还有环境尺寸要求,如此才方便推荐。

网友C:
变压器都是自己测量,舌宽叠厚,计算功率

网友D:
同样的E型变压器,应用场合不一样,绕制方法和参数也不一样,可以让厂家设计并打样,但是价钱贵,要不找现成的电路图,让厂家直接按照参数打样,能便宜一些。如果直接买成品变压器,不一定适用你的电路。

网友E:
……………………半命题作文

网友F:
有几个问题,E型24铁芯是矽钢片跌成的还是铁氧体的?初级线圈四个输入引脚,引脚号是多少?怎么知道是初级线圈?有文字说明?这都是判断变压器用处的条件。

网友G:
认真思考,搜索一下

网友H:
 变压器是根据负载的情况而定的,还有环境尺寸要求

网友I:
需要根据你的负载要求来选择材料,看他的稳定性,用什么线材,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已经通过变压器厂家解决了!

网友J:
应该是个30VA的变压器。铁芯2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