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616AD在推挽形式下有几个引脚不能输出高电平。

楼主:
这个是引脚分类图,
在实际中,test脚不能输出高电平,因为 那个脚是用来控制一个三极管的通断!很是纳闷啊!。
          0    1    2   3   4   5   6   7
P1M0  0    0    1    -   -    -    -   -    =>>0x?4
P1M1  1    1    0   -    -    -    -   -    =>>0x?3

sbit test=P1^1

main(){
......
test=1;
}
照理讲这样子应该可以使Q4导通吧!
BUT 不行啊!!

网友A(2016-12-14):
照理是这样的,需当面看电路。
先证实一下其它脚是否也这样。
现测一下TEST脚是否出1.

网友B:
可能bc偏置电压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