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的io口应该是哪一个的?下有二图

楼主:
我卄,这要怎么看。这怎么是矛盾的

就是说准双向前要加一个15k的电阻?如果不上拉的话???是这么理解的么

网友A(2017-01-06):
应该是为了防止三极管电流进入io口 影响单片机的工作

网友B:
没看出哪儿有矛盾。一个是灌电流,一个是拉电流。当然不一样了。

网友C(2017-09-12):
引用 网友B:
没看出哪儿有矛盾。一个是灌电流,一个是拉电流。当然不一样了。

P0M0 P0M1   P1M1 P1M0 你注意看下这两个排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P0M0 P0M1   P1M1 P1M0 你注意看下这两个排序

你这两个图是从两个不同的单片机手册截的吧?stc12和stc15是不一样的。

网友E:
准双向口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不足以使晶体管饱和导通,这里加3~10K上拉电阻是为了提高准双向口高电平输出驱动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