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STM32车牌识别程序 带管理计费

楼主:
基于STM32车牌识别程序

完整源码下载:

主程序预览: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tm32f10x_it.h"
#include "led.h"
#include "ke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h"
#include "ov7670.h"
#include "string.h"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u8 cur_status;
u8 LED_flag;
u32 a;
u32 b;
u16 AA,BB;
u16 color;
u16 color_save;//保存一个像素的值
u8 R,G,B;//颜色分量
u8 TableChangePoint_240[240];//跳变点240个
u8 Max_ChangePoint_240,Min_ChangePoint_240,Max_bChangePoint,Min_bChangePoint;//跳变点纵轴始、末坐标,跳变点横轴始、末坐标
u8 a_Continue,b_Continue;//记录纵、横轴突变点的连续性
u8 flag_aMax;//末值更新标志
u8 Max_aChangePoint_reset,Min_aChangePoint_reset;//修正后的上下限
u16 Length_card,Width_card;//车牌的长和宽
u8 Max_aChangePoint_reset_1,Min_aChangePoint_reset_1;//保存上次的数据
u8 flag_MaxMinCompare;//Max_aChangePoint_reset_1和Max_aChangePoint_reset的标志
u8 TableChangePoint_320[320];//纵向跳变点320个
float V,S,H;//定义HSV值
u16 Min_blue;
u16 Max_blue;//定义车牌蓝色区域的横向最大值和最小值
u16 k1,kk1,k2,kk2,k3,kk3,k4,kk4,k5,kk5,k6,kk6,k7,kk7,k8,kk8;//八个字符边界
extern u8 Table[6300];//所有字符集 (10+26)*150 = 5400 字节
extern u8 talble_0[150];//字符3,测试用
extern u8 table_yu[32];//渝字
extern u8 table_min[32];//闽字
extern u8 table_lu[32];//鲁字
extern u8 table_zhe[32];//浙字
extern u8 table_shan[32];//陕字
extern u8 table_cuan[32];//川字
u8 R_a,G_a,B_a;//阈值

u8 table_picture[150];//定义保存图片的数组
u8 table_char[36]={0,1,2,3,4,5,6,7,8,9,'A','B','C','D','E','F','G','H','I','J','K','L','M','N','O','P','Q','R','S','T','U','V','W','X','Y','Z',};
u8 table_card[5][8]={        //保存5个车牌的二维数组
{0,0,0,0,0,0,0,0},                //最后一位保存时间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u8 tim3_num;//TIM3分钟计时

u8 table_cardMeasure[7];//测量的车牌结果
void Show_Card(u8 i);//显示第几组车牌
void Show_Title();//显示标题

void MYRCC_DeInit(void)//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RCC->APB1RSTR = 0x00000000;//复位结束
        RCC->APB2RSTR = 0x00000000;

        RCC->AHBENR = 0x00000014;  //睡眠模式闪存和SRAM时钟使能.其他关闭.
        RCC->APB2ENR = 0x00000000; //外设时钟关闭.
        RCC->APB1ENR = 0x00000000;
        RCC->CR |= 0x00000001;     //使能内部高速时钟HSION
        RCC->CFGR &= 0xF8FF0000;   //复位SW[1:0],HPRE[3:0],PPRE1[2:0],PPRE2[2:0],ADCPRE[1:0],MCO[2:0]
        RCC->CR &= 0xFEF6FFFF;     //复位HSEON,CSSON,PLLON
        RCC->CR &= 0xFFFBFFFF;     //复位HSEBYP
        RCC->CFGR &= 0xFF80FFFF;   //复位PLLSRC, PLLXTPRE, PLLMUL[3:0] and USBPRE
        RCC->CIR = 0x00000000;     //关闭所有中断
        /* Enable the TIM3 global Interrupt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TIM3_IRQn;  //TIM3中断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0;  //先占优先级0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3;  //从优先级3级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IRQ通道被使能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根据NVIC_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外设NVIC寄存器
}
void Stm32_Clock_Init(u8 PLL)//系统时钟初始化函数  pll:选择的倍频数,从2开始,最大值为16
{
        unsigned char temp=0;
        MYRCC_DeInit();                  //复位并配置向量表
        RCC->CR|=0x00010000;  //外部高速时钟使能HSEON
        while(!(RCC->CR>>17));//等待外部时钟就绪
        RCC->CFGR=0X00000400; //APB1=DIV2;APB2=DIV1;AHB=DIV1;
        PLL-=2;//抵消2个单位
        RCC->CFGR|=PLL<<18;   //设置PLL值 2~16
        RCC->CFGR|=1<<16;          //PLLSRC ON
        FLASH->ACR|=0x32;          //FLASH 2个延时周期

        RCC->CR|=0x01000000;  //PLLON
        while(!(RCC->CR>>25));//等待PLL锁定
        RCC->CFGR|=0x00000002;//PLL作为系统时钟
        while(temp!=0x02)     //等待PLL作为系统时钟设置成功
        {
                temp=RCC->CFGR>>2;
                temp&=0x03;
        }
}

void LED()//LED指示灯-提示
{
        GPIO_WriteBit(LED1_GPIO_PORT, LED1_GPIO_PIN,LED_flag>>7);
        LED_flag=~LED_flag;
}
void Data_LCD_Display()//常规显示
{
        LCD_SetWindows(0,0,320,240);//设置显示窗口
        GPIO_WriteBit(LCD_RS_PORT, LCD_RS_PIN,1);//标志:数据写入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0);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0);

        FIFO_Reset_Read_Addr();
//        LED();

        for (a=0;a<240;a++)
        {
                for(b=0;b<320;b++)
                {
                        GPIOC->BRR =1<<4;
                        AA=GPIOA->IDR;
                        GPIOC->BSRR =1<<4;

                        GPIOC->BRR =1<<4;
                        BB=GPIOA->IDR&0x00ff;
                        GPIOC->BSRR =1<<4;

                        color=(AA<<8)|BB;

                        LCD_DATA_PORT->ODR = color;

                        GPIOC->BRR =1<<11;
                        GPIOC->BSRR =1<<11;
                }
        }
}
void RGB_HSV(u16 num)//RGB565转HSV
{
        float max,min;
        u8 r,g,b;
        r=(num>>11)*255/31;g=((num>>5)&0x3f)*255/63;b=(num&0x1f)*255/31;

        max=r;min=r;
        if(g>=max)max=g;
        if(b>=max)max=b;
        if(g<=min)min=g;
        if(b<=min)min=b;

        V=100*max/255;//转换为百分比
        S=100*(max-min)/max;//扩大100倍显示
        if(max==r) H=(g-b)/(max-min)*60;
        if(max==g) H=120+(b-r)/(max-min)*60;
        if(max==b) H=240+(r-g)/(max-min)*60;
        if(H<0) H=H+360;
}
void Data_LCD_ColorDisplay()//单色像素显示、测量
{
        LCD_SetWindows(0,0,320,240);//设置显示窗口
        GPIO_WriteBit(LCD_RS_PORT, LCD_RS_PIN,1);//标志:数据写入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0);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0);

        FIFO_Reset_Read_Addr();
//        LED();

        for (a=0;a<240;a++)
        {
                for(b=0;b<320;b++)
                {
                        GPIOC->BRR =1<<4;
                        AA=GPIOA->IDR;
                        GPIOC->BSRR =1<<4;

                        GPIOC->BRR =1<<4;
                        BB=GPIOA->IDR&0x00ff;
                        GPIOC->BSRR =1<<4;

                        color=(AA<<8)|BB;

//                         if(a==100&&b==100)
//                         {
//                                 R=color>>11;
//                                 G=(color>>5)&0x3f;
//                                 B=color&0x1f;
//
//                                 color_save=color;
//                         }
// //像素点测试,位置指示
//                         if(a==99&&b==100)
//                         {
//                                 color=0xf800;
//                         }
//                         if(a==101&&b==100)
//                         {
//                                 color=0xf800;
//                         }
//                         if(a==100&&b==99)
//                         {
//                                 color=0xf800;
//                         }
//                         if(a==100&&b==101)
//                         {
//                                 color=0xf800;
//                         }
                        if(a==100&&b==250)
                        {
                                R=color>>11;
                                G=(color>>5)&0x3f;
                                B=color&0x1f;

                                color_save=color;
                        }
//像素点测试,位置指示
                        if(a==100&&b==249)
                        {
                                color=0xf800;
                        }
                        if(a==100&&b==251)
                        {
                                color=0xf800;
                        }
                        if(a==99&&b==250)
                        {
                                color=0xf800;
                        }
                        if(a==101&&b==250)
                        {
                                color=0xf800;
                        }
                        LCD_DATA_PORT->ODR = color;

                        GPIOC->BRR =1<<11;
                        GPIOC->BSRR =1<<11;
                }
        }

        RGB_HSV(color_save);//RGB565转HSV
        LCD_ShowChar(30,200,'H',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30,220,H,3);//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LCD_ShowChar(60,200,'S',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60,220,S,3);//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LCD_ShowChar(90,200,'V',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90,220,V,3);//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显示测定的像素
        LCD_ShowChar(160,200,'R',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160,220,R,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LCD_ShowChar(190,200,'G',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190,220,G,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LCD_ShowChar(220,200,'B',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220,220,B,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for(a=0;a<30;a++)//划线
        {
                for(b=0;b<30;b++)//划线
                {
                        LCD_DrawPoint(a+300,b+200,(R<<11)|(G<<5)|B);
                }
        }
}
void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table_picture      有个BUG,先放着吧
{
        u16 a,b,num1;
        for(a=0;a<150;a++)//归零
        {
                table_picture[a]=0x00;
        }
        for(a=0;a<50;a++)//50排
        {
                for(b=0;b<24;b++)//24行
                {
                        num1=LCD_ReadPoint(b+296,a+191);
                        if(num1==0xffff)
                        {
                                table_picture[b/8+a*3]|=(1<<(7-b%8));
                        }
                }
        }
}
void String_Picture_All()//总数组->图片
{
        u16 a,b,e,i,num1;

        for(a=0;a<42;a++)//36
        {
                for(e=0;e<50;e++)//50排
                {
                        for(i=0;i<24;i++)//24行
                        {
                                if(Table[150*a+i/8+e*3]&(1<<(7-i%8)))
                                {
                                        num1=0xffff;
                                }
                                else
                                {
                                        num1=0x0000;
                                }
                                LCD_DrawPoint(i+296,e+191,num1);//画点
                        }
                }
                delay_ms(500);
        }
}
u8 MoShiShiBie_All(u8 begin,u8 end)//字符匹配,模式识别,选择性匹配begin-end
{
        u16 Compare_num,num_save;
        u8 a,b,e,a_save,st1,st2,s1,s2;
        int num1;
        for(a=begin;a<end;a++)                                        //36
        {
                num1=0;
                for(b=0;b<150;b++)
                {
                        st1=table_picture[b];
                        st2=Table[150*a+b];
                        for(e=0;e<8;e++)
                        {
                                s1=st1&(1<<e);
                                s2=st2&(1<<e);
                                if(s1==s2) num1++;
                                if(s1!=s2) num1--;
                        }
                }
                if(num_save<num1)
                {
                        num_save=num1;
                        a_save=a;
                }
                LCD_ShowNum(50,220,a,2);//显示匹配的字符是"a"                        <调试用>
                LCD_ShowNum(70,220,num1,4);//显示匹配的正确像素数
                LCD_ShowNum(120,220,num_save,4);//匹配的最大值显示
        }
        return a_save;
}
void String_Picture()//数组->图片
{
        u16 a,b,e,num1;

        for(a=0;a<50;a++)//50排
        {
                for(b=0;b<24;b++)//24行
                {
                        if(talble_0[b/8+a*3]&(1<<(7-b%8)))
                        {
                                num1=0xffff;
                        }
                        else
                        {
                                num1=0x0000;
                        }
                        LCD_DrawPoint(b+296,a+191,num1);//画点
                }
        }
}
void WordShow(u8 num,u16 x,u16 y)//显示汉字16*16
{
        u16 a,b,e,num1;
        u8 table1[32];
        if(num==1)
        {
                for(a=0;a<32;a++)
                {
                        table1[a]=table_yu[a];
                }
        }
        if(num==2)
        {
                for(a=0;a<32;a++)
                {
                        table1[a]=table_min[a];
                }
        }
        if(num==3)
        {
                for(a=0;a<32;a++)
                {
                        table1[a]=table_lu[a];
                }
        }
        if(num==4)
        {
                for(a=0;a<32;a++)
                {
                        table1[a]=table_zhe[a];
                }
        }
        if(num==5)
        {
                for(a=0;a<32;a++)
                {
                        table1[a]=table_shan[a];
                }
        }
        if(num==6)
        {
                for(a=0;a<32;a++)
                {
                        table1[a]=table_cuan[a];
                }
        }
        for(a=0;a<16;a++)
        {
                for(b=0;b<16;b++)
                {
                        if(table1[b/8+a*2]&(1<<(7-b%8)))
                        {
                                num1=0xffff;
                        }
                        else
                        {
                                num1=0x0000;
                        }
                        LCD_DrawPoint(b+x,a+y,num1);//画点
                }
        }
}
u8 ZhiFuFenGe()//字符分割,返回分割的字符个数,用于判断合法性
{
        u16 a,b;
        u8 i;//统计分割的字符个数,不为9说明分割有误
        i=0;//必须置0一下,不然会有错
        for(b=Max_blue;b>Min_blue;b--)
        {
                if(TableChangePoint_320[b]==0)//间隙分割
                {
                        for(a=Min_ChangePoint_240;a<Max_ChangePoint_240;a++)//划线--调试用
                        {
                                LCD_DrawPoint(b,a+1,0x001f);
                        }
                        i++;b--;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
                                b--;
                                if(b<=Min_blue) break;
                        }
                }
        }
        i--;
        LCD_ShowNum(30,220,i,2);//显示分割的字符个数+1,8是正常值
        return i;
}
void GuiYi(u16 k,u16 kk)//归一化 25*50
{
        u16 a,b,e;
        u16 num;//保存读取像素
        u8 Mo,Yu;//取整和取模
        u8 num1,num2,num3;
        u8 Mo_1;//
        u8 Min_240,Max_240;//框紧字符后的上下限

        if((k-kk)<25)
        {
                //框紧字符
                Min_240=Min_ChangePoint_240+1;
                Max_240=Max_ChangePoint_240-1;
                while(Min_240++)//框紧后,得到: Min_240
                {
                        for(b=kk+1;b<k;b++)//kk1→k1
                        {
                                num=LCD_ReadPoint(b,Min_240);
                                if(num) break;
                        }
                        if(num) break;
                }
                while(Max_240--)//框紧后,得到: Max_240
                {
                        for(b=kk+1;b<k;b++)//kk1→k1
                        {
                                num=LCD_ReadPoint(b,Max_240);
                                if(num) break;
                        }
                        if(num) break;
                }
                Min_240-=1;
                Max_240+=2;
                LCD_DrawPoint(kk,Min_240,0xffff);//
                LCD_DrawPoint( k,Max_240,0xffff);//
                //显示复制的图片
                num3=0;
                for(a=Min_240+1;a<Max_240;a++)
                {
                        num2=0;
                        for(b=kk+1;b<k;b++)//kk1→k1                                   +1
                        {
                                num=LCD_ReadPoint(b,a);
                                LCD_DrawPoint(271-(k-kk-1)+num2,191+num3,num);//复制像素值
                                num2++;
                        }
                        num3++;
                }
                num3=0;
                Mo=(24-(k-kk-1))/(k-kk-1);//取模
                Yu=(24-(k-kk-1))%(k-kk-1);//取余
                if(Yu!=0)
                {
                        Mo_1=24/Yu;//平均Mo_1个像素,插有一个像素,机7+1
                }
//                 LCD_ShowNum(30,20,Mo,3);//显示模                <调试用>
//                 LCD_ShowNum(70,20,Yu,3);//显示余
//                 LCD_ShowNum(100,20,(k1-kk1),3);//显示差值

                for(a=Min_240+1;a<Max_240;a++)//宽放大为25像素  =??
                {//↓
                        num2=0;
                        Yu=(24-(k-kk-1))%(k-kk-1);//取余

                        for(b=kk+1;b<k;b++)//kk1→k1                                   +1
                        {
                                num=LCD_ReadPoint(b,a);
                                LCD_DrawPoint(271+num2,191+num3,num);
                                num2++;
                                Mo=(24-(k-kk-1))/(k-kk-1);//取模
                                while(Mo)
                                {
                                        LCD_DrawPoint(271+num2,191+num3,num);
                                        Mo--;
                                        num2++;
                                }
                                if(Yu!=0)//横轴拉长
                                {
                                        if(((num2+1)%Mo_1==0) && (num2!=1))//改插入的地方7+1
                                        {
                                                LCD_DrawPoint(271+num2,191+num3,num);
                                                Yu--;
                                                num2++;
                                        }
                                }
                        }
                        num3++;
                }
                LCD_DrawPoint(271,191,0x07E0);//标记点,4个顶角
                LCD_DrawPoint(271,240,0x07E0);
                LCD_DrawPoint(295,191,0x07E0);
                LCD_DrawPoint(295,240,0x07E0);
//纵轴拉长
                if((Max_240-Min_240)<50)
                {
                        Mo=(50-(Max_240-Min_240+1))/(Max_240-Min_240+1);//取模
                        Yu=(50-(Max_240-Min_240+1))%(Max_240-Min_240+1);//取余
                        Mo_1=50/Yu;

//                         LCD_ShowNum(30,170,Mo,3);//                                        <调试用>
//                         LCD_ShowNum(70,170,Yu,3);//
//                         LCD_ShowNum(100,170,Max_ChangePoint_240-Min_ChangePoint_240,3);//
                        num2=0;
                        for(a=0;a<(Max_240-Min_240);a++)//复制图像,考虑范围是否需要进行修正?
                        {//↓
                                for(b=271;b<=295;b++)//271开始复制,295才结束
                                {
                                        num=LCD_ReadPoint(b,a+191);
                                        LCD_DrawPoint(b+25,191+num2,num);//复制像素值
                                }
                                num2++;
                                while(Mo)
                                {
                                        for(b=271;b<=295;b++)//271开始复制,295才结束
                                        {
                                                num=LCD_ReadPoint(b,a+191);
                                                LCD_DrawPoint(b+25,191+num2+a,num);//复制像素值
                                        }
                                        Mo--;
                                        num2++;
                                }
                                if(Yu!=0)
                                {
                                        if((((num2+1) % Mo_1)==0)&& (num2!=1))
                                        {
                                                for(b=271;b<=295;b++)//271开始复制,295才结束
                                                {
                                                        num=LCD_ReadPoint(b,a+191);
                                                        LCD_DrawPoint(b+25,191+num2,num);//复制像素值
                                                }
                                                Yu--;
                                                num2++;
                                        }
                                }
                        }
                }
                LCD_DrawPoint(320,191,0xf800);//标记点,1个顶角
        }
}
void ZhiFuShiBie()//字符识别
{
        u16 a,b,e;
        u16 i,u;
        u8 Result;//识别结果

        for(b=Max_blue-1;b>Min_blue;b--)//由右至左识别,获取各个字符的k,kK值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1个字符
                k1=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1=b;
                if((k1-kk1)<4)//省略低于三个像素的位置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1=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1=b;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2个字符
                k2=b+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2=b;
                if((k2-kk2)<4)//省略低于3个像素的位置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2=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2=b;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3个字符
                k3=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3=b;
                if((k3-kk3)<4)//省略低于3个像素的位置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3=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3=b;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4个字符
                k4=b+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4=b;
                if((k4-kk4)<4)//省略低于3个像素的位置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4=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4=b;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5个字符
                k5=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5=b;
                if((k5-kk5)<4)//省略低于3个像素的位置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5=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5=b;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6个字符
                k6=b+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6=b;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7个字符
                k7=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7=b;
                if((k7-kk7)<4)//省略低于3个像素的位置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7=b+1;//+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
                        kk7=b;
                }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b--;//取第8个字符
                k8=b+1;
                while(TableChangePoint_320[b]>0)
                {
                        if(b<=Min_blue)
                        {
                                break;
                        }
                        b--;
                }
                kk8=b;
                b=Min_blue;//以防万一,还满足for循环条件
        }
        for(a=Min_ChangePoint_240;a<Max_ChangePoint_240;a++)//划线
        {
                LCD_DrawPoint(k1,a+1,0x001f);
                LCD_DrawPoint(kk1,a+1,0x001f);
                LCD_DrawPoint(k2,a+1,0x001f);
                LCD_DrawPoint(kk2,a+1,0x001f);
                LCD_DrawPoint(k3,a+1,0x001f);
                LCD_DrawPoint(kk3,a+1,0x001f);
                LCD_DrawPoint(k4,a+1,0x001f);
                LCD_DrawPoint(kk4,a+1,0x001f);
                LCD_DrawPoint(k5,a+1,0x001f);
                LCD_DrawPoint(kk5,a+1,0x001f);
                LCD_DrawPoint(k6,a+1,0x001f);
                LCD_DrawPoint(kk6,a+1,0x001f);
                LCD_DrawPoint(k7,a+1,0x001f);
                LCD_DrawPoint(kk7,a+1,0x001f);
                LCD_DrawPoint(k8,a+1,0x001f);
                LCD_DrawPoint(kk8,a+1,0x001f);
        }
//归一化处理:大小为25*50

//第1个字符:
        GuiYi(k1,kk1);//归一化 24*24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
        Result=MoShiShiBie_All(0,36);//字符匹配,模式识别,返回a,0<= a <36
        if(Result<10)
        {
                LCD_ShowNum(240,220,table_char[Result],1);
        }
        else
        {
                LCD_ShowChar(240,220,table_char[Result],0);
        }
        table_cardMeasure[6]=Result;//保存识别的车牌结果

//第2个字符:
        GuiYi(k2,kk2);//归一化 25*50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
        Result=MoShiShiBie_All(0,36);//字符匹配,模式识别
        if(Result<10)
        {
                LCD_ShowNum(230,220,table_char[Result],1);
        }
        else
        {
                LCD_ShowChar(230,220,table_char[Result],0);
        }
        table_cardMeasure[5]=Result;//保存识别的车牌结果

        GuiYi(k3,kk3);//归一化 25*50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
        Result=MoShiShiBie_All(0,36);//字符匹配,模式识别
        if(Result<10)
        {
                LCD_ShowNum(220,220,table_char[Result],1);
        }
        else
        {
                LCD_ShowChar(220,220,table_char[Result],0);
        }
        table_cardMeasure[4]=Result;//保存识别的车牌结果

        GuiYi(k4,kk4);//归一化 25*50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
        Result=MoShiShiBie_All(0,36);//字符匹配,模式识别
        if(Result<10)
        {
                LCD_ShowNum(210,220,table_char[Result],1);
        }
        else
        {
                LCD_ShowChar(210,220,table_char[Result],0);
        }
        table_cardMeasure[3]=Result;//保存识别的车牌结果

        GuiYi(k5,kk5);//归一化 25*50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
        Result=MoShiShiBie_All(0,36);//字符匹配,模式识别
        if(Result<10)
        {
                LCD_ShowNum(200,220,table_char[Result],1);
        }
        else
        {
                LCD_ShowChar(200,220,table_char[Result],0);
        }
        table_cardMeasure[2]=Result;//保存识别的车牌结果
        LCD_ShowChar(190,220,'.',0);

        GuiYi(k7,kk7);//归一化 25*50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
        Result=MoShiShiBie_All(10,36);//字符匹配,模式识别,只匹配字母
        if(Result<10)
        {
                LCD_ShowNum(180,220,table_char[Result],1);
        }
        else
        {
                LCD_ShowChar(180,220,table_char[Result],0);
        }
        table_cardMeasure[1]=Result;//保存识别的车牌结果

        GuiYi(k8,kk8);//归一化 25*50                                        最后一个汉字,不做识别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
        Result=MoShiShiBie_All(36,42);//字符匹配,匹配汉字
        WordShow(Result-35,160,220);//显示汉字
        table_cardMeasure[0]=Result-35;//保存识别的车牌结果
        //识别结束
        //        while(1);
        //先匹配已保存的车牌号
        for(u=0;u<5;u++)
        {
                for(i=0;i<7;i++)
                {
                        if(table_card[u][i]!=table_cardMeasure[i]) i=8;//退出for循环

                }
                if(i==7)//匹配成功
                {
                        LCD_Fill(0x00);//黑屏
                        Show_Title();//显示标题
                        Show_Card(u);//显示第几组车牌
                        delay_ms(15000);
                        u=5;
                }
        }
        if(i==9)//无匹配车牌,则保存车牌
        {
                i=0;
                while(1)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KEY1_PORT,KEY1_PIN)==0) break;
                        LCD_ShowNum(30,220,i/100,2);
                        if(i==300)                                                                                                    //保存数据
                        {
                                for(u=0;u<5;u++)
                                {
                                        if(table_card[u][0]==0)
                                        {
                                                for(i=0;i<7;i++)
                                                {
                                                        table_card[u][i]=table_cardMeasure[i];
                                                }
                                                u=5;//退出循环
                                        }
                                }
                                LCD_Fill(0x00);//黑屏
                                Show_Title();//显示标题
                                Show_Card(0);//显示第几组车牌
                                Show_Card(1);
                                Show_Card(2);
                                Show_Card(3);
                                Show_Card(4);
                                delay_ms(10000);
                                break;
                        }
                        delay_ms(1);
                        i++;
                }
        }

}
void Copy_Card()//复制车牌Max_aChangePoint_reset_1,Min_blue
{
        u16 a,b,num;
        for(a=Min_aChangePoint_reset;a<=Max_aChangePoint_reset;a++)
        {
                for(b=Min_blue;b<Max_blue;b++)
                {
                        num=LCD_ReadPoint(b,a);//读取像素值
                        LCD_DrawPoint(b,50+a,num);
                }

        }
}
void ChangePoint_Show_240()//240方向跳变点显示
{
        for(a=0;a<240;a++)//建立参考线10、20、30
        {
                LCD_DrawPoint(10,a,0x63<<5);//10
                LCD_DrawPoint(20,a,0x63<<5);//20
                LCD_DrawPoint(30,a,0x63<<5);//30
        }

        for(a=0;a<240;a++)//显示对应的横向跳变点
        {
                LCD_DrawPoint(TableChangePoint_240[a],a,0xf800);//跳变点显示,红色标记
                if(TableChangePoint_240[a]>=15)                                        //跳变点个数(阈值)设定       阈值调节3-(1)
                {
                        for(b=35;b<40;b++)                                                //显示达到阈值标准的点
                        {
                                LCD_DrawPoint(b,a,0x63<<5);//Green
                        }
                }
        }
}
void ChangePoint_Analysis_240()//240跳变点分析
{
        Min_ChangePoint_240=240;Max_ChangePoint_240=0;

        for(a=0;a<240;a++)//240扫描        ,获取上下限值        :Min_ChangePoint_240,Max_ChangePoint_240
        {
                while(TableChangePoint_240[a]<=15)                                                                        //阈值调节3-(2)
                {
                        a++;
                }
                Min_ChangePoint_240=a;
                while(TableChangePoint_240[a]>15)                                                                        //阈值调节3-(3)
                {
                        a++;
                }
                Max_ChangePoint_240=a;
                if(Max_ChangePoint_240-Min_ChangePoint_240>=15) a=240;//连续性阈值           //阈值调节2-(1)
        }
        Min_ChangePoint_240=Min_ChangePoint_240-3;//向上微调3像素
        Max_ChangePoint_240=Max_ChangePoint_240+2;//向下微调2像素
        for(a=30;a<280;a++)//显示上界限
        {
                LCD_DrawPoint(a,Max_ChangePoint_240,0x001f);
        }
        for(a=30;a<280;a++)//显示下界限
        {
                LCD_DrawPoint(a,Min_ChangePoint_240,0x001f);
        }
        for(a=30;a<280;a++)//显示50,参考50像素位置处,车牌位置不要超过这根线,免得不能字符的归一化处理
        {
                LCD_DrawPoint(a,Min_ChangePoint_240+50,0xf800);
        }
        flag_MaxMinCompare=1;
        if(Min_ChangePoint_240>Max_ChangePoint_240)//判断合法性1:最小值>最大值
        {
                flag_MaxMinCompare=0;
        }
        if(Min_ChangePoint_240==240||Max_ChangePoint_240==0)//判断合法性2:值没有重新赋值
        {
                flag_MaxMinCompare=0;
        }
        if(Max_ChangePoint_240-Min_ChangePoint_240<15)                //判断合法性3:                        //阈值调节2-(2)
        {
                flag_MaxMinCompare=0;
        }
}
void ChangePoint_Analysis_Blue()//320蓝色区域分析,采用读取像素,得结果Min_blue,Max_blue
{
        u16 a,b,num_color;
        u16 min_320,max_320;//各行的最小、最大值

        Min_blue=0;Max_blue=320;
        min_320=320;max_320=0;

        for(a=Min_ChangePoint_240;a<Max_ChangePoint_240;a++)
        {
                for(b=30;b<290;b++)//不用到320    for(b=30;b<320;b++)
                {
                        num_color=LCD_ReadPoint(b,a);//读取像素,代码优化速度有待提升 ?扫描方法也可优化,以提升速度
                        RGB_HSV(num_color);//RGB565转HSV
                        if( 250>H && H>190 && 60>S && S>15 && 100>V && V>45)//HSV 阈值
                        {
                                if(b<min_320)//获得横轴的Min和Max值,即蓝色车牌的左右边界
                                {
                                        min_320=b;
                                }
                                if(b>max_320)
                                {
                                        max_320=b;
                                }
                        }
                }
        }
        Min_blue=min_320;//获取各行的最大值//修正一点
        Max_blue=max_320-5;//获取各行的最小值//修正一点

        for(a=Min_ChangePoint_240;a<Max_ChangePoint_240;a++)//显示左界限
        {
                LCD_DrawPoint(Min_blue,a,0xf8);//LCD_DrawPoint(Min_blue,a,0xf800);
        }
        for(a=Min_ChangePoint_240;a<Max_ChangePoint_240;a++)//显示右界限
        {
                LCD_DrawPoint(Max_blue,a,0xf800);
        }
//         delay_ms(6000);
}
void Card_101Show()//车牌区域二值化显示
{
        u16 a,b,num_color;
        u8 R1,G1,B1;
        u8 Mid_ChangePoint_240;
        u8 max_R,max_G,max_B,min_R,min_G,min_B;
        u8 mid_R,mid_G,mid_B;

        max_R=0;max_G=0;max_B=0;
        min_R=30;min_G=60;min_B=30;

        Mid_ChangePoint_240=(Min_ChangePoint_240+Max_ChangePoint_240)/2;
        for(b=Min_blue;b<Max_blue;b++)
        {
                num_color=LCD_ReadPoint(b,Mid_ChangePoint_240);//读取像素,代码优化速度有待提升 ?扫描方法也可优化,以提升速度
                R1=num_color>>11;
                G1=(num_color>>5)&0x3F;
                B1=num_color&0x1F;
                if( (R1>10) && (G1>25) && (B1>15) && (R1<=30) && (G1<=60) && (B1<=30) )//二值化,高阈值:25.55.25,较合适阈值(21,47,21)
                {
                        if(max_R<R1) max_R=R1;//获得最大值和最小值
                        if(max_G<G1) max_G=G1;
                        if(max_B<B1) max_B=B1;

                        if(min_R>R1) min_R=R1;
                        if(min_G>G1) min_G=G1;
                        if(min_B>B1) min_B=B1;
                }
        }
        mid_R=(max_R+min_R)/2;
        mid_G=(max_G+min_G)/2;
        mid_B=(max_B+        min_B)/2;
//         LCD_ShowNum(30,200,max_R,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调试用>
//         LCD_ShowNum(70,200,max_G,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LCD_ShowNum(100,200,max_B,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         LCD_ShowNum(30,220,min_R,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LCD_ShowNum(70,220,min_G,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LCD_ShowNum(100,220,min_B,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for(a=Min_ChangePoint_240;a<Max_ChangePoint_240;a++)
        {
                for(b=Min_blue;b<Max_blue;b++)
                {
                        num_color=LCD_ReadPoint(b,a);//读取像素,代码优化速度有待提升 ?扫描方法也可优化,以提升速度
                        R1=num_color>>11;
                        G1=(num_color>>5)&0x3F;
                        B1=num_color&0x1F;
                        if((R1>=mid_R) && (G1>=mid_G) && (B1>=mid_B))//二值化,高阈值:25.55.25,较合适阈值(21,47,21)
                        {
                                LCD_DrawPoint(b,a,0xffff);
                        }
                        else
                        {
                                LCD_DrawPoint(b,a,0x0000);
                        }
                }
        }
        delay_ms(20000);
}
void ChangePoint_Show_320()//320方向跳变点显示
{
        for(a=0;a<320;a++)//显示对应的横向跳变点
        {
                if(TableChangePoint_320[a]==0)
                {
                        LCD_DrawPoint(a,0,0x001F);//跳变点显示,红色标记
                }
                else
                {
                        LCD_DrawPoint(a,TableChangePoint_320[a],0xf800);//跳变点显示,红色标记
                }

        }
}
void ChangePoint_Analysis_320()//蓝色区域中,320跳变点分析,获得TableChangePoint_320[b]结果
{                                                                //(先二值化,再判断白点个数,=0则是分割线)
        u16 a,b,num_color;
        u8 R1,G1,B1;
        u8 Mid_ChangePoint_240;
        u8 max_R,max_G,max_B,min_R,min_G,min_B;
        u8 mid_R,mid_G,mid_B;

        max_R=0;max_G=0;max_B=0;
        min_R=30;min_G=60;min_B=30;

        Mid_ChangePoint_240=(Min_ChangePoint_240+Max_ChangePoint_240)/2;
        for(b=Min_blue;b<Max_blue;b++)
        {
                num_color=LCD_ReadPoint(b,Mid_ChangePoint_240);//读取像素,代码优化速度有待提升 ?扫描方法也可优化,以提升速度
                R1=num_color>>11;
                G1=(num_color>>5)&0x3F;
                B1=num_color&0x1F;
                if( (R1>10) && (G1>25) && (B1>15) && (R1<=30) && (G1<=60) && (B1<=30) )//二值化,高阈值:25.55.25,较合适阈值(21,47,21)
                {
                        if(max_R<R1) max_R=R1;//获得最大值和最小值
                        if(max_G<G1) max_G=G1;
                        if(max_B<B1) max_B=B1;

                        if(min_R>R1) min_R=R1;
                        if(min_G>G1) min_G=G1;
                        if(min_B>B1) min_B=B1;
                }
        }
        mid_R=(max_R+min_R)/2;
        mid_G=(max_G+min_G)/2;
        mid_B=(max_B+        min_B)/2;
//         LCD_ShowNum(30,200,max_R,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调试用>
//         LCD_ShowNum(70,200,max_G,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LCD_ShowNum(100,200,max_B,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         LCD_ShowNum(30,220,min_R,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LCD_ShowNum(70,220,min_G,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LCD_ShowNum(100,220,min_B,2);//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for(b=0;b<320;b++)//各行跳变点计数,数组清零
        {
                TableChangePoint_320[b]=0;
        }
        for(a=Min_ChangePoint_240;a<Max_ChangePoint_240;a++)
        {
                for(b=Min_blue+1;b<Max_blue;b++)
                {
                        num_color=LCD_ReadPoint(b,a);//读取像素,代码优化速度有待提升 ?扫描方法也可优化,以提升速度
                        R1=num_color>>11;
                        G1=(num_color>>5)&0x3F;
                        B1=num_color&0x1F;
                        if((R1>=mid_R) && (G1>=mid_G) && (B1>=mid_B))//二值化,高阈值:25.55.25,较合适阈值(21,47,21)
                        {
                                LCD_DrawPoint(b,a,0xffff);
                                TableChangePoint_320[b]++;//白色,跳变点+1
                        }
                        else
                        {
                                LCD_DrawPoint(b,a,0x0000);
                        }
                }
        }
}

void Data_LCD_ColorChange()//摄像头扫描
{
        u8 i;
        for(a=0;a<240;a++)//各行跳变点计数,数组清零
        {
                TableChangePoint_240[a]=0;
        }
        Min_blue=320;//初始化记录蓝色车牌区域的值
        Max_blue=0;

        LCD_SetWindows(0,0,320,240);//设置显示窗口
        GPIO_WriteBit(LCD_RS_PORT, LCD_RS_PIN,1);//标志:数据写入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0);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0);

        FIFO_Reset_Read_Addr();
//        LED();

        for (a=0;a<240;a++)
        {
                for(b=0;b<320;b++)
                {
                        GPIOC->BRR =1<<4;
                        AA=GPIOA->IDR;
                        GPIOC->BSRR =1<<4;

                        GPIOC->BRR =1<<4;
                        BB=GPIOA->IDR&0x00ff;
                        GPIOC->BSRR =1<<4;

                        color=(AA<<8)|BB;

                        R=color>>11;
                        G=(color>>5)&0x3f;
                        B=color&0x1f;

                        if((R>R_a) && (G>=G_a) && (B>=B_a))//二值化,高阈值:25.55.25,较合适阈值(21,47,21)
                        {
                                color=0xffff;
                        }
                        else
                        {
                                color=0x0000;
                        }

                        if(color!=color_save)//跳变点
                        {
                                TableChangePoint_240[a]++;                //该行跳变点计数+1
                        }
                        color_save=color;//保存像素值,供下一次判断和比较

                        color=(AA<<8)|BB;//还原色彩

                        LCD_DATA_PORT->ODR = color;
                        GPIOC->BRR =1<<11;
                        GPIOC->BSRR =1<<11;
                }
        }

        ChangePoint_Show_240();//240方向跳变点显示
        ChangePoint_Analysis_240();        //跳变点分析
                                                        //返回flag_MaxMinCompare,Min_ChangePoint_240,Max_ChangePoint_240
        if(flag_MaxMinCompare==1)//跳变点筛选成功
        {
                ChangePoint_Analysis_Blue();//320蓝色区域分析,采用读取像素,得结果Min_blue,Max_blue
                if(Min_blue>Max_blue) flag_MaxMinCompare=0;//进行合理性判断1
                if((Min_blue>290)||(Max_blue>290)) flag_MaxMinCompare=0;//进行合理性判断2
        }
        if(flag_MaxMinCompare==1)//跳变点筛选成功
        {
//                ChangePoint_Analysis_Blue();//320蓝色区域分析,采用读取像素,得结果Min_blue,Max_blue
//                 Card_101Show();//车牌区域二值化显示
                ChangePoint_Analysis_320();//蓝色区域中,320跳变点分析,获得:TableChangePoint_320[b]结果
                ChangePoint_Show_320();//320方向跳变点显示
                i=ZhiFuFenGe();

                if(i==8)//字符分割,返回分割的字符个数,用于判断合法性
                {
                        ZhiFuShiBie();//字符识别
                }
                else
                {
                        LCD_Fill(0x6666);//黑屏,显示Measure Faill
                        LCD_ShowChar(8*1,200,'M',0);
                        LCD_ShowChar(8*2,200,'e',0);
                        LCD_ShowChar(8*3,200,'a',0);
                        LCD_ShowChar(8*4,200,'s',0);
                        LCD_ShowChar(8*5,200,'u',0);
                        LCD_ShowChar(8*6,200,'r',0);
                        LCD_ShowChar(8*7,200,'e',0);

                        LCD_ShowChar(8*9,200,'F',0);
                        LCD_ShowChar(8*10,200,'a',0);
                        LCD_ShowChar(8*11,200,'i',0);
                        LCD_ShowChar(8*12,200,'l',0);
                        LCD_ShowChar(8*13,200,'l',0);

                        delay_ms(800);
                }
        }
}
void Data_LCD_ColorChange_Test()//摄像头扫描测试
{
        for(a=0;a<240;a++)//各行跳变点计数,数组清零
        {
                TableChangePoint_240[a]=0;
        }
        Min_blue=320;//初始化记录蓝色车牌区域的值
        Max_blue=0;

        LCD_SetWindows(0,0,320,240);//设置显示窗口
        GPIO_WriteBit(LCD_RS_PORT, LCD_RS_PIN,1);//标志:数据写入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0);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0);

        FIFO_Reset_Read_Addr();
//        LED();

        for (a=0;a<240;a++)
        {
                for(b=0;b<320;b++)
                {
                        GPIOC->BRR =1<<4;
                        AA=GPIOA->IDR;
                        GPIOC->BSRR =1<<4;

                        GPIOC->BRR =1<<4;
                        BB=GPIOA->IDR&0x00ff;
                        GPIOC->BSRR =1<<4;

                        color=(AA<<8)|BB;

                        R=color>>11;
                        G=(color>>5)&0x3f;
                        B=color&0x1f;

                        if((R>R_a) && (G>=G_a) && (B>=B_a))//二值化,高阈值:25.55.25,较合适阈值(21,47,21)
                        {
                                color=0xffff;
                        }
                        else
                        {
                                color=0x0000;
                        }

                        if(color!=color_save)//跳变点
                        {
                                TableChangePoint_240[a]++;                //该行跳变点计数+1
                        }
                        color_save=color;//保存像素值,供下一次判断和比较

                        color=(AA<<8)|BB;//还原色彩

                        LCD_DATA_PORT->ODR = color;
                        GPIOC->BRR =1<<11;
                        GPIOC->BSRR =1<<11;
                }
        }
        ChangePoint_Show_240();//240方向跳变点显示
        ChangePoint_Analysis_240();        //跳变点分析
}
void Data_LCD_ColorPut()//颜色处理
{
        LCD_SetWindows(0,0,320,240);//设置显示窗口
        GPIO_WriteBit(LCD_RS_PORT, LCD_RS_PIN,1);//标志:数据写入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0);
        GPIO_WriteBit(FIFO_WRST_PORT, FIFO_WRST_PIN, 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0);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C,GPIO_Pin_0)==1);
        GPIO_WriteBit(FIFO_WR_PORT, FIFO_WR_PIN, 0);

        FIFO_Reset_Read_Addr();
//        LED();

        for (a=0;a<240;a++)
        {
                for(b=0;b<320;b++)
                {
                        GPIOC->BRR =1<<4;
                        AA=GPIOA->IDR;
                        GPIOC->BSRR =1<<4;

                        GPIOC->BRR =1<<4;
                        BB=GPIOA->IDR&0x00ff;
                        GPIOC->BSRR =1<<4;

                        color=(AA<<8)|BB;

                        R=color>>11;
                        G=(color>>5)&0x3f;
                        B=color&0x1f;

//                         if(R<25&&G<50&&B<25)
//                         {
//                                 color=0xf800;
//                         }
                        if(R<29&&G<59&&B<29)
                        {
                                color=0x0000;
                        }
                        LCD_DATA_PORT->ODR = color;

                        GPIOC->BRR =1<<11;
                        GPIOC->BSRR =1<<11;
                }
        }
}
void PC0_in()//PC0引脚为输入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_struct;//结构体
        gpio_init_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输入上拉
        gpio_init_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_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0;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_struct);
}
void Show_Card(u8 i)//显示第几组车牌
{
        u16 t0;
//显示汉字
        if(table_card[i][0]!=0)
        {
                WordShow(table_card[i][0],9,i*16+50);//
        }

        if(table_card[i][1]<10)
        {
                LCD_ShowNum(25,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1]],1);
        }
        else
        {
                LCD_ShowChar(25,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1]],0);
        }
        LCD_ShowChar(33,i*16+50,'.',0);                                                                                                    //点
        if(table_card[i][2]<10)
        {
                LCD_ShowNum(41,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2]],1);
        }
        else
        {
                LCD_ShowChar(41,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2]],0);
        }
        if(table_card[i][3]<10)
        {
                LCD_ShowNum(49,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3]],1);
        }
        else
        {
                LCD_ShowChar(49,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3]],0);
        }
        if(table_card[i][4]<10)
        {
                LCD_ShowNum(57,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4]],1);
        }
        else
        {
                LCD_ShowChar(57,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4]],0);
        }
        if(table_card[i][5]<10)
        {
                LCD_ShowNum(65,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5]],1);
        }
        else
        {
                LCD_ShowChar(65,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5]],0);
        }
        if(table_card[i][6]<10)
        {
                LCD_ShowNum(73,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6]],1);
        }
        else
        {
                LCD_ShowChar(73,i*16+50,table_char[table_card[i][6]],0);
        }
        t0=table_card[i][7];
        LCD_ShowNum(100,i*16+50,t0,6);//显示时间

        if(t0<60)
        {
                LCD_ShowNumPoint(168,i*16+50,t0*8);
        }
        else
        {
                LCD_ShowNumPoint(168,i*16+50,t0/60*500+t0%60*8);
        }

}
//定时器3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3_IRQHandler(void)
{
        if(TIM3->SR&0X0001)//溢出中断
        {
                LED();
                if(tim3_num==60)
                {
                        if(table_card[0][0]!=0)//第1组计时
                        {
                                table_card[0][7]++;
                        }
                        if(table_card[1][0]!=0)//第2组计时
                        {
                                table_card[1][7]++;
                        }
                        if(table_card[2][0]!=0)//第3组计时
                        {
                                table_card[2][7]++;
                        }
                        if(table_card[3][0]!=0)//第4组计时
                        {
                                table_card[3][7]++;
                        }
                        if(table_card[4][0]!=0)//第5组计时
                        {
                                table_card[4][7]++;
                        }
                        tim3_num=0;
                }
        }
        tim3_num++;
        TIM3->SR&=~(1<<0);//清除中断标志位
}
void TIM3_Configuration(void)
        {
        /* TIM3 clock enable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
        TIM3CLK 即PCLK1=36MHz
        TIM3CLK = 36 MHz, Prescaler = 7200, TIM3 counter clock = 5K,即改变一次为5K,周期就为10K
        --------------------------------------------------------------- */
        /* Time base configuration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10000; //设置在下一个更新事件装入活动的自动重装载寄存器周期的值         计数到10000为1000ms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12800-1); //设置用来作为TIMx时钟频率除数的预分频值  10Khz的计数频率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设置时钟分割:TDTS = Tck_tim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TIM向上计数模式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根据TIM_TimeBaseInitStruct中指定的参数初始化TIMx的时间基数单位

        /* Enables the Update event for TIM3 */
        //TIM_UpdateDisableConfig(TIM3,ENABLE);         //使能 TIM3 更新事件

        /* TIM IT enable */
        TIM_ITConfig(  //使能或者失能指定的TIM中断
                TIM3, //TIM2
                TIM_IT_Update  |  //TIM 中断源
                TIM_IT_Trigger,   //TIM 触发中断源
                ENABLE  //使能
                );

        /* TIM3 enable counter */
        TIM_Cmd(TIM3, ENABLE);  //使能TIMx外设
}
void Show_Title()//显示标题
{
        LCD_ShowChar(35+8*0,10,'N',0);
        LCD_ShowChar(35+8*1,10,'u',0);
        LCD_ShowChar(35+8*2,10,'m',0);
        LCD_ShowChar(35+8*3,10,'b',0);
        LCD_ShowChar(35+8*4,10,'e',0);
        LCD_ShowChar(35+8*5,10,'r',0);

        LCD_ShowChar(35+8*9,10,'T',0);
        LCD_ShowChar(35+8*10,10,'i',0);
        LCD_ShowChar(35+8*11,10,'m',0);
        LCD_ShowChar(35+8*12,10,'e',0);

        LCD_ShowChar(35+8*17,10,'P',0);
        LCD_ShowChar(35+8*18,10,'r',0);
        LCD_ShowChar(35+8*19,10,'i',0);
        LCD_ShowChar(35+8*20,10,'c',0);
        LCD_ShowChar(35+8*21,10,'e',0);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num;
        u16 i;
        Stm32_Clock_Init(16);//初始化时钟

        Led_init();                        //初始化 LED
        Lcd_Gpio_Init();
        LCD_Init();

        Key_init();        //初始化 KEY1
        PC0_in();//PC0引脚为输入

        OV7670_Gpio_Init();//OV7670引脚初始化,放在串口初始化前面
        GPIO_WriteBit(FIFO_OE_PORT, FIFO_OE_PIN, 0);
        USART1_init();//初始化串口
//         PC0_in();//PC0引脚为输入
        TIM3_Configuration();//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5000为500ms
        LCD_Fill(0x6666);

//        while(1)//
//        {
//                LCD_ShowNumPoint(0,0,12345);
//        }

        while(!Sensor_init());

        LCD_Fill(0xF800);
        delayms(100);
        num=2;

        R_a=24;
        G_a=53;
        B_a=24;

        while(1)
        {
                if(num<=1)
                {
                        Data_LCD_ColorChange();//车牌测定
                }
                if(num>1)
                {
                        Data_LCD_ColorChange_Test();//摄像头扫描测试
                        LCD_ShowNum(30,220,21-num,2);//
                        while(GPIO_ReadInputDataBit(KEY1_PORT,KEY1_PIN)==0)
                        {
                                LCD_Fill(0x00);//黑屏
                                Show_Title();//显示标题
                                Show_Card(0);//显示第几组车牌
                                Show_Card(1);
                                Show_Card(2);
                                Show_Card(3);
                                Show_Card(4);
                                delay_ms(5000);
                        }
                }
                if(num==20)
                {
                        num=0;
                }
                num++;
        }
        while(1)
        {

                MoShiShiBie();//字符匹配,模式识别
        }
        while(1)//图片浏览
        {

                String_Picture_All();//总数组->图片
        }
        while(1)
        {
                String_Picture();//数组->图片
                delayms(5000);
                Picture_String();//图片->数组table_picture
                delayms(5000);
                LCD_Fill(0xF800);
                delayms(5000);
                String_Picture9();//数组->图片
                delayms(5000);
        }

        while(1)//测量像素
        {
                Data_LCD_ColorDisplay();//单色像素显示、测量
        }
        while(1)
        {
                RGB_HSV(0x4f32);//RGB转HSV
        }
        while(1)
        {
                LCD_ShowChar(10,200,'X',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30,200,123456,6);//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LCD_ShowChar(10,220,'Y',0);//X坐标,Y坐标,字符,填充模式
                LCD_ShowNum(30,220,789012,6);//X坐标,Y坐标,数字,几位数
        }
        while(1)//测量像素
        {
                WordShow(1,160,220);//显示渝字
                delayms(1000);
                WordShow(2,160,220);//显示渝字
                delayms(1000);
                WordShow(3,160,220);//显示渝字
                delayms(1000);
                WordShow(4,160,220);//显示渝字
                delayms(1000);
                WordShow(5,160,220);//显示渝字
                delayms(1000);
                WordShow(6,160,220);//显示渝字
                delayms(1000);
        }
}

网友A(2016-12-14):
电路图有没有

网友B(2017-03-27):
这可真是,谢谢分享,1600行代码

网友B:
谢谢分享,正好需在研究

网友C(2017-07-20):
下载整个工程试试

网友D:
下载一个试试

网友E(2017-09-01):
东西很好,能否说一下用的是那一个版本的开发板,战舰?神舟?不过还是先下一个看看吧,感觉挺不错的。

网友F:
有点小惊奇的啊!文件点不上!!!!

网友G:
有没有硬件电路图啊

网友H:
兄弟,这个识别速度怎么样,达到外面停车场的效果?

网友I(2017-10-09):
楼主给个联系方式,我要拜师

网友J:
請問是否有電路圖或系統架構圖呢?

网友K:
是使用哪款芯片做的?把电路图和架构也传上来?

网友L(2018-01-31):
正需要,请看看,谢谢

网友M:
厉害了,我的哥,我一直在想图像识别怎么用STM32

网友N:
求电路图   大神

网友O(2018-03-21):
非常需要。谢谢

网友P:
有没有下载使用过的,能运行吗。

网友Q:
这可真是,谢谢分享

网友R:
什么摄像头

网友S(2018-05-31):
这个程序main函数里的几个while怎么执行的   有没有人说下

网友T(2018-08-10):
厉害哦 不知道在变化环境 稳定不

网友T:
借鉴一下 感谢感谢!

网友U:
用OpenCV做了一个车牌

网友V(2018-10-05):
引用 网友W:

用的是什么板

网友X:
楼主的程序需要用到摄像头吗?程序里面没有开到有摄像头呢

网友Y(2019-04-13):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Z:
这个可以看看。学习一下7670

网友AA:
很不错的资料!!!!

网友AB:
一个main函数里有多个while(1);只会执行第一个while(1);后面的就执行不到吧,又不是跑系统开线程

网友AB:
引用 网友X:
楼主的程序需要用到摄像头吗?程序里面没有开到有摄像头呢

代码里面有OV7670摄像头驱动啊

网友AC(2019-07-27):
兄弟  我想问一下你这个函数是不是少了两个函数啊   能提供一下吗?

网友AD(2019-10-16):
楼主您好,请问这个程序使用的是什么开发板。

网友AE(2020-01-11):
谢谢分享,正好试试

网友AF(2021-04-24):
程序里面没有开到有摄像头呢

网友AG:
刚好用到里面的东西,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