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Arduino烧录引导程序,出现以下错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知道的高手请帮忙

楼主(2016-12-14):
这就是烧录时出现的错误提示:

Arduino:1.6.7 (Windows XP), 开发板:"Arduino/Genuino Uno"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2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3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4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5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6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7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8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9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avrdude: stk500_recv(): programmer is not responding
avrdude: stk500_getsync() attempt 10 of 10: not in sync: resp=0x03
上传出错。查看页面

  报告将会包含更多的信息
  "在编译时,输出详细信息"
  在 文件>首选项 中启用

网友A(2017-11-14):
我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B:
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大概推断是上位机跟arduino通信让arduino进入下载模式的时候通信没有同步成功
这样会造成这个串口类似不识别无法上传 ,解决的办法就是拔掉这个arduino  换一个别的arduino或者usbttl win系统会识别覆盖这个端口,在拔掉 重新插上arduino 就好用了 以上原因 是我推断的 不是很确定 不过方法是有效的

网友C:
亲,你说的“usbttl win系统”,是换掉这个驱动吗?

网友D(2022-07-07):
下载电路有问题,我自己画的340的原理图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E(2024-08-05):
换芯片吧,没救了,我已经烧了差别多20个Nano加Uno了,高压熔丝烧录也买了,就是连不上。

网友E:
换芯片吧,没救了,我已经烧了差不多20来个Nano加Uno了,高压烧录器也买了,就是连不上,没法了

网友F(2025-01-14):
要重新刷引导程序才可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