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程序在开发板运行正常 在自己弄的板就显示乱码

楼主(2016-12-15):
大佬帮帮忙

网友A:
因为还有电子电路这一关要过。

网友A:
这可需要动手能力和经验。

网友A:
很多人,连其中的电源一关都会跌跟斗。

网友B:
用逻辑分析仪采集多路io口输出的数据是否正确就行。

网友C:
硬件电路可能有错误、

网友D:
可能是串口连接方式有误。

网友E:
可能是程序出了问题

网友F:
综上所述,皆有可能。

网友G:
你把你的电路贴出来,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H:
你有可能焊错了

网友I:
你可能焊错了。

网友J:
是1602吗,线路没错的话,可能是晶振频率不一样,导致初始化失败,显示不正常,或者是电源不稳定

网友K:
单片机应用,更重要的可能不是编程,而是硬件电路。

网友L:
肯定是硬件问题,没搭建好硬件

网友M:
看下开发板的原理图,开发板怎么连接的你就怎么连接,不要自己创新

网友N:
开发板你应该看到的是正面,自己焊板看到是反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