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做基于单片机的继电保护

楼主(2016-12-15):
如题    变压器继电保护,但是整定的所有东西存储在单片机且在单片机中对比   ,然后用单片机来决定是否输出给继电器跳闸,,,其实跟温度报警类似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谢谢给位了

这个可以用个AD芯片,单片机只检测AD芯片上的某个值,然后给个信号继电器翻转就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用个AD芯片,单片机只检测AD芯片上的某个值,然后给个信号继电器翻转就行吧!

具体一点可以详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要求有吗,加Q详聊,82613570

淘宝店有地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