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推箱子游戏设计 pg160128a液晶屏驱动显示 带proteus仿真

楼主(2016-12-15):
单片机推箱子游戏的仿真原理图:

完整的源码及仿真工程文件下载:

推箱子pg160128a液晶屏驱动程序预览:
#include <reg51.h>
#include "data.h"
#include "order.h"
#include "lcdinit.c"
#include "function.c"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keyboard();
}

int main(){
        uchar i=1;
        error0=0;
        error1=0;
        error2=0;
        delay(50);
        EA=1;
        IT1=1;
        EX1=1;
//        wirte_bg();
        /*液晶初始化函数(文本区首地址D1,文本区首地址D2, 文本区宽度,  图形区首地址D1, 图形区首地址D2, 图形区宽度,   光标形状,  显示方式,  显示开关)*/
        lcd_init(0x00,0x00,0x14,0x50,0x01,0x14,0x00,MOD_XOR,0x0c);
//        wirte_bg();
        set_cgram();
        wirte_cgrom();
        cls();
        start();
        cls();
        pushbox();
        guan();
        while(1){
        }
        return(0);
}

/*获取当前行,列*/
/*设置当前行,列*/
uchar g=0;
void delay(int c){
        int i, j;
        for(i = 0; i < c; i++)
                for(j = 0; j < 1000; j++);
}

/*清屏 320 = (160/8) * (128/8) = 20 * 16 = 320*/
void cls(void){
        int i;
        set_xy(0,0);
        for(i = 0; i < 320; i++)
                write_one(0x94,INC_WR);
}

uchar curx,cury;        /*纪录当前人物所在位置*/

uchar level_temp[8][8]={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

void wirte_bg(void){
        int i;
        set_adr(0x50,0x01);
        for(i = 0; i < 2560; i++)
                write_one(bg[i],INC_WR);
}

void wirte_cgrom(void){
        int i;
//        set_adr(0x50,0x01);
//        for(i = 0; i < 2560; i++)
//                write_one(0xff,INC_WR);
        set_adr(0x00,0x0c);
        /*自定义字符写入CGROM*/
        for(i = 0; i < 848; i++)
                write_one(Lattice[i],INC_WR);
}

void start(void){
        uchar i;
        set_xy(0,0);
        for(i=0;i<20;i++)
                write_one(0x95,INC_WR);
        set_xy(0,15);
        for(i=0;i<20;i++)
                write_one(0x95,INC_WR);
        for(i=0;i<15;i++){
                set_xy(0,i);
                write_one(0x95,INC_WR);
                set_xy(19,i);
                write_one(0x95,INC_WR);
        }
        set_xy(18,1);
        write_one(0x96,INC_WR);
        set_xy(18,14);
        write_one(0x97,INC_WR);
        set_xy(1,1);
        write_one(0x98,INC_WR);
        set_xy(1,14);
        write_one(0x99,INC_WR);

        set_xy(7,6);
        write_one(0xaa,INC_WR);
        write_one(0xab,INC_WR);
        write_one(0xae,INC_WR);
        write_one(0xaf,INC_WR);
        write_one(0xb2,INC_WR);
        write_one(0xb3,INC_WR);
        set_xy(7,7);
        write_one(0xac,INC_WR);
        write_one(0xad,INC_WR);
        write_one(0xb0,INC_WR);
        write_one(0xb1,INC_WR);
        write_one(0xb4,INC_WR);
        write_one(0xb5,INC_WR);

        set_xy(6,8);
        write_one(0x9a,INC_WR);
        write_one(0x9b,INC_WR);
        write_one(0x9e,INC_WR);
        write_one(0x9f,INC_WR);
        write_one(0xa2,INC_WR);
        write_one(0xa3,INC_WR);
        write_one(0xa6,INC_WR);
        write_one(0xa7,INC_WR);
        set_xy(6,9);
        write_one(0x9c,INC_WR);
        write_one(0x9d,INC_WR);
        write_one(0xa0,INC_WR);
        write_one(0xa1,INC_WR);
        write_one(0xa4,INC_WR);
        write_one(0xa5,INC_WR);
        write_one(0xa8,INC_WR);
        write_one(0xa9,INC_WR);
        while(i){                        /*此while语句判断确定键超级技巧*/
                switch(P1&0x1f){
                        case 0x0f:
                                i=0;
                                break;
                }
        }
}

void guan(void){
        /*推*/
        set_xy(16,0);
        write_one(0xaa,INC_WR);
        write_one(0xab,INC_WR);
        set_xy(16,1);
        write_one(0xac,INC_WR);
        write_one(0xad,INC_WR);
        /*箱*/
        set_xy(16,2);
        write_one(0xae,INC_WR);
        write_one(0xaf,INC_WR);
        set_xy(16,3);
        write_one(0xb0,INC_WR);
        write_one(0xb1,INC_WR);
        /*子*/
        set_xy(16,4);
        write_one(0xb2,INC_WR);
        write_one(0xb3,INC_WR);
        set_xy(16,5);
        write_one(0xb4,INC_WR);
        write_one(0xb5,INC_WR);
        /*第*/
        set_xy(16,8);
        write_one(0xd2,INC_WR);
        write_one(0xd3,INC_WR);
        set_xy(16,9);
        write_one(0xd4,INC_WR);
        write_one(0xd5,INC_WR);
        /*几*/
        set_xy(16,10);
        write_one(0xd6,INC_WR);
        write_one(0xd6+2*(g+1),INC_WR);
        set_xy(16,11);
        write_one(0xd7,INC_WR);
        write_one(0xd7+2*(g+1),INC_WR);
        /*关*/
        set_xy(16,12);
        write_one(0xce,INC_WR);
        write_one(0xcf,INC_WR);
        set_xy(16,13);
        write_one(0xd0,INC_WR);
        write_one(0xd1,INC_WR);
        /*阿*/
        set_xy(18,0);
        write_one(0x9a,INC_WR);
        write_one(0x9b,INC_WR);
        set_xy(18,1);
        write_one(0x9c,INC_WR);
        write_one(0x9d,INC_WR);
        /*С*/
        set_xy(18,2);
        write_one(0x9e,INC_WR);
        write_one(0x9f,INC_WR);
        set_xy(18,3);
        write_one(0xa0,INC_WR);
        write_one(0xa1,INC_WR);
        /*制*/
        set_xy(18,4);
        write_one(0xa2,INC_WR);
        write_one(0xa3,INC_WR);
        set_xy(18,5);
        write_one(0xa4,INC_WR);
        write_one(0xa5,INC_WR);
        /*作*/
        set_xy(18,6);
        write_one(0xa6,INC_WR);
        write_one(0xa7,INC_WR);
        set_xy(18,7);
        write_one(0xa8,INC_WR);
        write_one(0xa9,INC_WR);
}

void printc(uchar i, uchar j, uchar c){
        set_xy(i*2,j*2);
        switch(c){
                case 0:
                           write_one(0x94,INC_WR);
                           write_one(0x94,INC_WR);
                           set_xy(i*2,j*2+1);
                           write_one(0x94,INC_WR);
                           write_one(0x94,INC_WR);
                           break;
                case 1:                /*人物1*/
                           write_one(0x80,INC_WR);
                           write_one(0x81,INC_WR);
                           set_xy(i*2,j*2+1);
                           write_one(0x82,INC_WR);
                           write_one(0x83,INC_WR);
                           break;
                case 2:                /*砖头2*/
                           write_one(0x84,INC_WR);
                           write_one(0x85,INC_WR);
                           set_xy(i*2,j*2+1);
                           write_one(0x86,INC_WR);
                           write_one(0x87,INC_WR);
                           break;
                case 3:                /*箱子3*/
                           write_one(0x88,INC_WR);
                           write_one(0x89,INC_WR);
                           set_xy(i*2,j*2+1);
                           write_one(0x8a,INC_WR);
                           write_one(0x8b,INC_WR);
                           break;
                case 4:                /*目的4*/
                           write_one(0x8c,INC_WR);
                           write_one(0x8d,INC_WR);
                           set_xy(i*2,j*2+1);
                           write_one(0x8e,INC_WR);
                           write_one(0x8f,INC_WR);
                           break;
                case 5:                /*成功5*/
                           write_one(0x90,INC_WR);
                           write_one(0x91,INC_WR);
                           set_xy(i*2,j*2+1);
                           write_one(0x92,INC_WR);
                           write_one(0x93,INC_WR);
                           break;
        }

}

void pushbox(){
        uchar i,j;
        /*根据level.h中的值进行输出单个字符点阵为16*16,显示8*8个字符*/
        for(i = 0; i < 8; i++)
                for(j = 0; j < 8; j++){
                        level_temp[i][j]=level[g][j][i];
                        switch(level_temp[i][j]){
                                case 0:
                                           printc(i,j,0);
                                           break;
                                case 1:                /*人物1*/
                                           curx=i;
                                           cury=j;
                                           printc(i,j,1);
                                           break;
                                case 2:                /*砖头2*/
                                           printc(i,j,2);
                                           break;
                                case 3:                /*箱子3*/
                                           printc(i,j,3);
                                           break;
                                case 4:                /*目的4*/
                                           printc(i,j,4);
                                           break;
                                case 5:                /*成功5*/
                                           printc(i,j,5);
                                           break;
                        }
                }
        set_xy(curx*2,cury*2);
}

void pass(){
        uchar i,j,k=1;
        for(i = 0; i < 8; i++){
                if(k==0) break;
                for(j = 0; j < 8; j++)
                        if(level[g][j][i]==4||level[g][j][i]==5)
                                if(level_temp[i][j]==5)
                                        k=1;
                                else{
                                        k=0;
                                        break;
                                }
        }
        if(k==1){
                if(g<8)g+=1;
                else g=0;
                pushbox();
                guan();
        }
}

void keyboard(){
        switch(P1&0x1f){
                case 0x1e:                /*上 cury > 0 && */
                                  if(level_temp[curx][cury-1]==0||level_temp[curx][cury-1]==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1]==3){

                                      if(level_temp[curx][cury-2]==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3;
                                                  printc(curx,cury-1,3);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2]==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5;
                                                  printc(curx,cury-1,5);
                                                  pass();
                                          }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1]==5){

                                      if(level_temp[curx][cury-2]==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3;
                                                  printc(curx,cury-1,3);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2]==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5;
                                                  printc(curx,cury-1,5);
                                                  pass();
                                          }
                                          pass();
                                  }
                                  while((P1&0x01)==0);
                                  break;
                case 0x1d:           /*下 cury < 7 && */
                                  if(level_temp[curx][cury+1]==0||level_temp[curx][cury+1]==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1]==3){

                                      if(level_temp[curx][cury+2]==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3;
                                                  printc(curx,cury+1,3);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2]==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5;
                                                  printc(curx,cury+1,5);
                                                  pass();
                                          }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1]==5){

                                      if(level_temp[curx][cury+2]==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3;
                                                  printc(curx,cury+1,3);

                                          }
                                          else if(level_temp[curx][cury+2]==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y=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cury+1]=5;
                                                  printc(curx,cury+1,5);
                                                  pass();
                                          }
                                          pass();
                                  }
                                  while((P1&0x02)==0);
                                  break;
                case 0x1b:           /*左 curx > 0 && */
                                  if(level_temp[curx-1][cury]==0||level_temp[curx-1][cury]==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

                                  else if(level_temp[curx-1][cury]==3){

                                      if(level_temp[curx-2][cury]==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3;
                                                  printc(curx-1,cury,3);
                                          }

                                          else if(level_temp[curx-2][cury]==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5;
                                                  printc(curx-1,cury,5);
                                                  pass();
                                          }

                                  }

                                  else if(level_temp[curx-1][cury]==5){

                                      if(level_temp[curx-2][cury]==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3;
                                                  printc(curx-1,cury,3);

                                          }
                                          else if(level_temp[curx-2][cury]==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5;
                                                  printc(curx-1,cury,5);
                                                  pass();
                                          }
                                          pass();
                                  }
                                  while((P1&0x04)==0);
                                  break;
                case 0x17:           /*右 curx < 9 && */
                                  if(level_temp[curx+1][cury]==0||level_temp[curx+1][cury]==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

                                  else if(level_temp[curx+1][cury]==3){

                                      if(level_temp[curx+2][cury]==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3;
                                                  printc(curx+1,cury,3);
                                          }

                                          else if(level_temp[curx+2][cury]==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5;
                                                  printc(curx+1,cury,5);
                                                  pass();
                                          }

                                  }

                                  else if(level_temp[curx+1][cury]==5){

                                      if(level_temp[curx+2][cury]==0){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3;
                                                  printc(curx+1,cury,3);

                                          }
                                          else if(level_temp[curx+2][cury]==4){

                                              if(level[g][cury][curx]==4||level[g][cury][curx]==5){
                                                  level_temp[curx][cury]=4;
                                              printc(curx,cury,4);
                                              }
                                                  else{
                                                  level_temp[curx][cury]=0;
                                              printc(curx,cury,0);
                                              }

                                                  curx=curx+1;
                                                  level_temp[curx][cury]=1;
                                                  printc(curx,cury,1);
                                                  level_temp[curx+1][cury]=5;
                                                  printc(curx+1,cury,5);
                                                  pass();
                                          }
                                          pass();
                                  }
                                  while((P1&0x08)==0);
                                  break;
            case 0x0f:           /*确定*/
                                  break;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