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程序并没有计时的效果

楼主(2016-12-15):
//不管按第二次开关和第一次开关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它都直接进入第二种流水方式,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点,谢谢
//实验现象:开关按一次,停止流水,再按一次,继续流水,连续按两次,换一种方式流水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sbit k1=P3^1;
u8 code liushui1[]={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第一种流水方式
u8 flag=0,k=0,j,rear;
u8 code liushui2[]={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第二种流水方式
u16 h=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消抖
                if(k1==0)
                {
                flag=~flag;//让led暂停
                rear=0;//判断是否之前已经按下过开关
                }
                while(!k1);
        }
}
void liushui()
{
        Timer0Init();
        rear=1;
        j=0;
        while(j<7&&flag==0)
        {
          led=liushui1[j++];
          delay(50000);
          keypros();//第一次按开关
          k=j;
        }
        if(flag==1)//开关按下过一次,开始计时
        {
            TH0=0XFC;
            TL0=0X18;
                h++;
        }
        keypros();//第二次按开关
        if(flag==0&&rear!=1&&h>2000)//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大于两秒,则流水先暂停,再继续
        {
                h=0;
                while(k<7)
                {
                        led=liushui1[k++];
                        delay(50000);
                }
        }
        else if(flag==0&&rear!=1&&h<=2000)//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小于两秒,则为第二种流水
        {
                 u8 q;
                 h=0;
                 while(1)
                 {
                        for(q=0;q<8;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for(q=7;q>=0;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
        }

}

void main()
{
        while(1)
        {
                liushui();
        }
}

网友A:
你的按键按下的时候程序在执行“liushui”,没有检测按键。

网友B:
不管按第二次开关和第一次开关的时间间隔是多少,它都直接进入第二种流水方式

网友C:
程序执行liushui,

网友D:

你的K键检测逻辑不太正确,我做了一个按键两个led灯互换的程序,开机灯都不亮,按K1键右端一个灯亮,再按一下K1左端一个灯亮。你可以参考修改一下你的程序,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sbit k1=P1^0;
u8 j;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key()
{
  u8 a;
  if(k1==0)
  {
    delay(100);
    if(k1==1)
    {
      while(!k1);
      a++;
      if(a==3)
      a=1;
      switch(a)
      {
        case 1: j=0x01; break;
        case 2: j=0x80; break;
      }
    }
  }
}
void display()
{
  led=j;
}
void main()
{
  led=0x00;
  while(1)
  {
    key();
    display();
  }
}

网友E:
把liushui中的 keypros();放在主循环里
{
        while(1)
        {
  keypros();
liushui();
        }
}

网友E:
Timer0Init();  放在main()里一开始的部分,否则,在反复初始化,定时混乱

网友F:
没有检测按键

楼主:
什么意思啊??大神能不能再详细点儿说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liushui中的 keypros();放在主循环里
{

那liushui里面还需要keypros吗?一个都不需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liushui中的 keypros();放在主循环里
{

//还是有问题,不知道为什么,求教
//实验现象:开关按一次,停止流水,再按一次,继续流水,连续按两次,换一种方式流水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sbit k1=P3^1;
u8 code liushui1[]={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第一种流水方式
u8 flag=0,k=0,j,rear;
u8 code liushui2[]={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第二种流水方式
u16 h=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消抖
                if(k1==0)
                {
                flag=~flag;//让led暂停
                rear=0;//判断是否之前已经按下过开关
                }
                while(!k1);
        }
}
void liushui()
{

        rear=1;
        j=0;
        while(j<7&&flag==0)
        {
          led=liushui1[j++];
          delay(50000);
          keypros();//第一次按开关
          k=j;
        }
        if(flag==1)//开关按下过一次,开始计时
        {
            TH0=0XFC;
            TL0=0X18;
                h++;
        }
        keypros();//第二次按开关
        if(flag==0&&rear!=1&&h>2000)//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大于两秒,则流水先暂停,再继续
        {
                h=0;
                while(k<7)
                {
                        led=liushui1[k++];
                        delay(50000);
                }
        }
        else if(flag==0&&rear!=1&&h<=2000)//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小于两秒,则为第二种流水
        {
                 u8 q;
                 h=0;
                 while(1)
                 {
                        for(q=0;q<8;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for(q=7;q>=0;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pros();
                liushui();
        }
}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的K键检测逻辑不太正确,我做了一个按键两个led灯互换的程序,开机灯都不亮,按K1键右端一个灯亮,再按一 ...

//这是我后来按照你的改的,但是还是有问题,按了开关后,没反应,不知道为什么,求大神指点
//实验现象:开关按一次,停止流水,再按一次,继续流水,连续按两次,换一种方式流水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sbit k1=P3^1;
u8 code liushui1[]={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第一种流水方式
u8 flag=0,k=0,j,rear=1;
u8 code liushui2[]={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第二种流水方式
u16 h=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keypros()
{
        u8 a=0;
        if(k1==0)
        {
                delay(1000); //消抖
                if(k1==0)
                {
                        while(!k1);
                        a++;
                        if(a==3)
                        a=1;
                        switch(a)
                        {
                          case 1:flag=~flag;TH0=0XFC;TL0=0X18;h++;//开关按下过一次,开始计时,让led暂停
                          case 2:
                                           if(h<=2000)
                                                 {
                                                        rear=0;
                                                        h=0;
                                                }
                                        else
                                                rear=1;
                        }
                }

        }
}
void liushui()
{
        j=0;
        while(j<7&&flag==0)
        {
          led=liushui1[j++];
          delay(50000);
          //keypros();//第一次按开关
          k=j;
        }
        //keypros();//第二次按开关
        if(flag==1&&rear==1)//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大于两秒,则流水先暂停,再继续
        {
                h=0;
                while(k<7)
                {
                        led=liushui1[k++];
                        delay(50000);
                }
        }
        else if(flag==1&&rear==0)//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小于两秒,则为第二种流水
        {
                 u8 q;
                 while(1)
                 {
                        for(q=0;q<8;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for(q=7;q>=0;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pros();
                liushui();
        }
}

网友G:
你没有检测按键,没有执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没有检测按键,没有执行

啊??什么,我在主函数中检测了按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Timer0Init();  放在main()里一开始的部分,否则,在反复初始化,定时混乱

//按开关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反应,求大神指点
//实验现象:开关按一次,停止流水,再按一次,继续流水,连续按两次,换一种方式流水
#include<reg51.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ed P2
sbit k1=P3^1;
u8 code liushui1[]={0x18,0x24,0x42,0x81,0x42,0x24,0x18};//第一种流水方式
u8 flag=0,k=0,j,rear=1,a=0;
u8 code liushui2[]={0x80,0x40,0x20,0x10,0x08,0x04,0x02,0x01}; //第二种流水方式
u16 h=0;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Init()
{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0=1;//打开定时器
}

void keypros()
{
        if(k1==0)
        {
                delay(1000); //消抖
                if(k1==0)
                {
                        a++;
                        if(a==3)
                        a=1;
                        if(a==1) //开关按下过一次,开始计时,让led暂停
                        {
                        flag=~flag;
                        TH0=0XFC;
                        TL0=0X18;
                        h++;
                        }
                        else
                        {
                           if(h<=2000)
                                {
                                        rear=0;
                                         h=0;
                                }
                                else
                                {
                                        rear=1;
                                        h=0;
                                }

                        }
                }
                while(!k1);
        }
}
void liushui()
{
        j=0;
        while(j<7&&flag==0)
        {
          led=liushui1[j++];
          delay(50000);
          k=j;
        }
        if(flag==1&&rear==1)//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大于两秒,则流水先暂停,再继续
        {
                while(k<7)
                {
                        led=liushui1[k++];
                        delay(50000);
                }
        }
        else if(flag==1&&rear==0)//若两次按下时间间隔小于两秒,则为第二种流水
        {
                 u8 q;
                 while(1)
                 {
                        for(q=0;q<8;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for(q=7;q>=0;q--)
                      {
                                  led=liushui2[q];
                                  delay(50000);
                          }
                 }
        }

}

void main()
{
        Timer0Init();
        while(1)
        {
                keypros();
                liushui();
        }
}

网友D:

改人家的程序确实很难,不如自己再写一个。这是一个单键控制流水灯的程序,流水样式可以通过aa,bb,cc,dd设定,而且你可以通过这个格式继续增加按键次数。#include<reg51.h>             //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51系列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k1=P1^0;
uchar aa,bb,cc,dd,y=0;                     //定义一个变量,用来给P1口赋值
void delayms(uint xms)        //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i=xms即延时约xms毫秒
  for(j=110;j>0;j--);
}
void key()
{
  uchar x;
  if(k1==0)
  {
    delayms(50);
    if(k1==0)
    {
      while(!k1);
      x++;
      if(x==4)
      x=1;
      if(y==4)
      x=1;
      switch(x)
      {
        case 1: y=1; break;
        case 2: y=2; break;
        case 3: y=3;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display()
{
    if(y==0)
    {
      P2=aa;
      delayms(500);
      aa=~aa;
    }
    if(y==1)
    {
      P2=bb;
      delayms(500);
      bb=_crol_(bb,1);
    }
    if(y==2)
    {
      P2=cc;
      delayms(500);
      cc=_cror_(cc,1);
    }
    if(y==3)
    {
      P2=dd;
      delayms(500);
      dd=~dd;
    }
  }
void main()
{
  aa=0xff;
  bb=0x01;
  cc=0xfe;
  dd=0xff;
  while(1)
  {
    key();
    display();
  }
}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改人家的程序确实很难,不如自己再写一个。这是一个单键控制流水灯的程序,流水样式可以通过aa,bb,cc,dd设 ...

"改人家的程序确实很难,不如自己再写一个",说的多好!我还要加一句:读人家的程序很烦,不如自己再写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