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定时器 点扫描做万年历、时钟 走时精度已经可观

楼主(2016-12-15):
仅使用内部定时器,走时精度已经可观。
难度在于使用键盘调节万年历。

下载:
1602 定时器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shi,fen,miao,ri,yue,nian,rimax,keyn,xq,flag;
uint tt;
uchar code table[]="2011-11-11 FRI";
uchar code table1[]="23:59:51";
uchar code tablex[]="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lcden=P3^4;
sbit rs=P3^5;
sbit key=P3^0;
sbit keyg=P3^1;
sbit keyd=P3^2;        //原计划写调减,不想写了。
sbit gnd=P3^7;
void init();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void write_sfm(uchar wei,uchar date);
void write_nyr(uchar wei,uchar date);
void write_xq();
void delay(uchar z);
void yueday();
void shunbianday();
void keyscan();
void clockrun();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clockrun();
        }
}

void init()
{
        uchar a,b;

        dula=0;
        wela=0;
        lcden=0;

        shi=23;
        fen=59;
        miao=58;

        nian=16;
        yue=2;
        ri=29;

        key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1);
        for(a=0;a<14;a++)
        {
                write_date(table[a]);
        }

        write_com(0x80+0x40+4);
        for(b=0;b<8;b++)
        {
                write_date(table1[b]);
        }

        write_nyr(2,nian);
        write_nyr(5,yue);
        write_nyr(8,ri);
        write_sfm(0,shi);
        write_sfm(3,fen);
        write_sfm(6,miao);

        write_xq();

        yueday();

        TMOD=0x02;        //设定定时/计数器工作方式2,自动重装初值
        TH0=0;        //高八位+1计数器,工作方式1中,(65536-46080)/256=高八位,高八位总共可以装256,减76后可装180,即:当低八位为零时,高八位加一计数器+1次数180次时刚好50ms
        TL0=0;        //低八位+1计数器,工作方式2中,第八位用于+1计数完成计时,高八位用于保留初值给第八位重写初值
        EA=1;        //现在因不需占用机器周期重装初值,若还有误差,则只能是晶振的误差
        ET0=1;
        TR0=1;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t++;        //由于第八位加计数器只能计256,
}

void write_sfm(uchar wei,uchar date)
{
        uchar ge,shi;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0x40+4+we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nyr(uchar wei,uchar date)
{
        uchar ge,shi;
        shi=date/10;
        ge=date%10;
        write_com(0x80+1+wei);
        write_date(0x30+shi);
        write_date(0x30+ge);
}

void write_xq()        //写星期数
{
        uchar q;
        write_com(0x80+12);
        for(q=0;q<4;q++)
        {
                write_date(tablex[xq]);
                xq++;
                if(xq==28)
                        xq=0;
        }
}

void yueday()        //程序写长了,改子函数名有困难,以后注意。
{                                //该子函数表示月+1后计算引用的天数
        if(yue==1)
                rimax=32;
        if(yue==2)
        {
                if(nian%4==0)
                        rimax=30;
                else
                        rimax=29;
        }
        if(yue==3)
                rimax=32;
        if(yue==4)
                rimax=31;
        if(yue==5)
                rimax=32;
        if(yue==6)
                rimax=31;
        if(yue==7)
                rimax=32;
        if(yue==8)
                rimax=32;
        if(yue==9)
                rimax=31;
        if(yue==10)
                rimax=32;
        if(yue==11)
                rimax=31;
        if(yue==12)
                rimax=32;
}

void shunbianday()        //该子函数表示月+0后计算引用的天数
{
        if(yue==2)        //实际调用1月份天数最大31
                        rimax=31;
                if(yue==3)        //实际调用2月份天数最大28/29
                {
                        if(nian%4==0)
                                rimax=29;
                        else
                                rimax=28;
                }
                if(yue==4)
                        rimax=31;        //实际调用3月份天数最大31
                if(yue==5)
                        rimax=30;        //实际调用4月份天数最大30
                if(yue==6)
                        rimax=31;        //实际调用5月份天数最大31
                if(yue==7)
                        rimax=30;        //实际调用6月份天数最大30
                if(yue==8)
                        rimax=31;        //实际调用7月份天数最大31
                if(yue==9)
                        rimax=31;        //实际调用8月份天数最大31
                if(yue==10)
                        rimax=30;        //实际调用9月份天数最大30
                if(yue==11)
                        rimax=31;        //实际调用10月份天数最大31
                if(yue==12)
                        rimax=30;        //实际调用11月份天数最大30
}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i,j;
        for(i=z;i>0;i--)
                for(j=115;j>0;j--);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P0=com;
        delay(4);
        lcden=1;
        delay(4);
        lcden=0;
}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e)
{
        rs=1;
        P0=date;
        delay(4);
        lcden=1;
        delay(4);
        lcden=0;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p,p;
        gnd=0;
        if(key==0)
        {
                delay(5);
                if(key==0)
                {
                        TR0=0;
                        keyn++;
                        if(keyn==7)
                                keyn=0;
                        write_com(0x0f);
                        if(keyn==0)
                        {
                                TR0=1;
                                write_com(0x0c);
                        }
                        if(keyn==1)
                                write_com(0x80+0x40+11);
                        if(keyn==2)
                                write_com(0x80+0x40+8);
                        if(keyn==3)
                                write_com(0x80+0x40+5);
                        if(keyn==4)
                                write_com(0x80+10);
                        if(keyn==5)
                                write_com(0x80+7);
                        if(keyn==6)
                                write_com(0x80+4);
                        while(!key);
                }
        }
        if(keyn==1)
        {
                if(keyg==0)
                {
                        delay(5);
                        if(keyg==0)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6,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while(!keyg);
                        }
                }
        }
        if(keyn==2)
        {
                if(keyg==0)
                {
                        delay(5);
                        if(keyg==0)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3,fen);
                                write_com(0x80+0x40+8);
                                while(!keyg);
                        }
                }
        }
        if(keyn==3)
        {
                if(keyg==0)
                {
                        delay(5);
                        if(keyg==0)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0,shi);
                                write_com(0x80+0x40+5);
                                while(!keyg);
                        }
                }
        }
        if(keyn==4)
        {
                if(keyg==0)
                {
                        delay(5);
                        if(keyg==0)
                        {
                                yueday();
                                ri++;
                                if(ri>=rimax)
                                {
                                        ri=1;
                                        temp=(rimax-2)%7;
                                        for(p=6-temp;p>0;p--)
                                        {
                                                write_xq();                //因为跳出循环后,下面还会再重复一次,所以这里只循环5次
                                        }
                                }
                                write_xq();

                                write_nyr(8,ri);
                                write_com(0x80+10);
                                while(!keyg);
                        }
                }
        }
        if(keyn==5)
        {
                if(keyg==0)
                {
                        delay(5);
                        if(keyg==0)
                        {
                                yue++;
                                if(yue==13)
                                {
                                        yue=1;        //情况二,跨月数调月(12变1)后,间隔天数
                                        if(nian%4==0)        //情况二分支1,闰年
                                        {        //因为12月、1月均为月大,日编号不会变
                                                for(p=(366-33)%7;p>0;p--)
                                                        write_xq();
                                        }
                                        else        //情况二分支2,平年
                                        {
                                                for(p=(365-31)%7;p>0;p--)
                                                        write_xq();
                                        }
                                }
                                write_nyr(5,yue);
                                //标记点
                                yueday();        //情况一,顺序调月后(1→12),间隔天数。本句判断本月有多少天供后续利用
                                if(ri>rimax-1)        //情况一分支1。当当前显示的天数小于本月最大天数时,显示本月最大天数
                                {
                                        write_nyr(8,rimax-1);        //上个注释的执行部分,将示数改到最大值范围
                                        temp=ri-rimax;        //情况一分支1,判断当月数加一后,天数增加数量
                                        ri=rimax-1;        //上个注释的执行部分,不能光改示数,而不改实际运行值。
                                        shunbianday();        //更换rimax值
                                        for(p=(rimax+temp-1)%7;p>0;p--)
                                                write_xq();
                                }
                                else        //情况一分支2,判断当月数加一后,天数增加数量
                                {        //当初值大于29时,1月变2月,是顺变,同时显示值大于最大允许值
                                        shunbianday();
                                        for(p=rimax%7;p>0;p--)
                                                write_xq();
                                }

                                write_com(0x80+7);
                                while(!keyg);
                        }
                }
        }
        if(keyn==6)
        {
                if(keyg==0)
                {
                        delay(5);
                        if(keyg==0)
                        {
                                if(nian%4==0&&yue==2&&ri==29)        //分支3,当年+0为闰年2月29日时,年+1后2月只有28号。
                                {
                                        ri=28;        //改日的值
                                        write_nyr(8,ri);        //改日显示
                                        for(p=7;p>0;p--)        //改星期显示
                                                write_xq();                //循环七次,相当于没改
                                        flag=1;        //分支4,当闰年2月29调过年数,调年再经过闰年未能识别闰年
                                }
                                nian++;
                                if(nian>99)        //分支1,嘿嘿,百年虫
                                {
                                        nian=0;
                                        write_xq();
                                }
                                if(nian%4==0)        //分支2.1,年+1为闰年
                                {
                                        if(flag==1)
                                        {
                                                for(p=(365-28)%7;p>0;p--)
                                                        write_xq();
                                                flag=2;
                                        }
                                        else
                                        {
                                                for(p=(366-35)%7;p>0;p--)
                                                        write_xq();
                                        }
                                }
                                else        //分支2.2,年+1为平年
                                {
                                        if(flag==2)
                                        {
                                                for(p=2;p>0;p--)
                                                        write_xq();
                                                flag=1;
                                        }
                                        else
                                        {
                                                for(p=(365-28)%7;p>0;p--)
                                                        write_xq();
                                        }
                                }
                                write_nyr(2,nian);
                                write_com(0x80+4);
                                while(!keyg);
                        }
                }
        }
}

void clockrun()
{
        if(tt==3600)
        {
                t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ri++;
                                        write_xq();
                                        yueday();
                                        if(ri>=rimax)
                                        {
                                                ri=1;
                                                yue++;
                                                if(yue>=13)
                                                {
                                                        yue=1;
                                                        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2,nian);
                                                }
                                                write_nyr(5,yue);
                                        }
                                        write_nyr(8,ri);
                                }
                                write_sfm(0,shi);
                        }
                        write_sfm(3,fen);
                }
                write_sfm(6,miao);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