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里叶变换在音乐频谱中的作用

楼主(2016-12-15):
傅里叶变换在音乐频谱中的作用,怎么转换虫儿飞?

网友A(2018-05-11):
人耳能够感受的频率为 20 Hz~20 kHz,我使用12单片机,16MHz晶振,A/D采样速度设置为210时钟周期采样一次。采样频率约为76.190kHz,满足采样定理和并在AD转换在最高频率(100MHz)以内。AD转换器采样的是时域中声音的幅值,采样时可从采样点中随机挑选出一定量的点(我使用了64个点),但不能多于采样频率(20kHz),AD转换器采样的是幅值对时间的点值表达式,音乐频谱则是要获得幅值对频率的系数表达式,故我认为要求插值。可能是还没完全理解傅立叶变换吧,我在书上看到的求插值的方法只有范德蒙德逆矩阵求插值和拉格朗日公式求插值,上面说的有没有什么问题,望提出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