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位选信号应如何判断

楼主:
这是一个共阳极数码管,位选信号P2=0xfe,在proteus中选的是P2.5我不懂怎么对应的。因为是共阳极数码管所以应该接“+”呀,P2.5连接了一个非门不就是负的了吗?

网友A(2016-12-16):
p2=0xfe,和p2.5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图中的和你说的应该是接p2.0 。p2=0xfe,   p2.0=0,低电平,经非门,输出高电平。

网友B:
是吧,应该是接错位置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2=0xfe,和p2.5没有任何关系。根据图中的和你说的应该是接p2.0 。p2=0xfe,   p2.0=0,低电平,经非门,输出 ...

是吧,应该是接错位置了

网友C:
P2=0xfe,你是怎么选择P2.5的,如果选择P2.5话,P2=0xdf。仔细看看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