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断函数里面pwm程序不太明白,为什么0-150就是pwm_t==0的时候是低电平,170-255是...

楼主(2016-12-16):
为什么0-150就是pwm_t==0的时候是低电平,170-255是高电平?

//PWM电机调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CONFIG\QXA51.h>
unsigned char pwm_left_val = 170;//左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17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right_val = 170;//右电机占空比值取值范围0-170 ,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小车前进*/
void forward()
{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

//定时器0中断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pwm_t++;
        if(pwm_t == 255)                   // 0-170         低电平
                pwm_t = EN1 = EN2 = 0;
        if(pwm_left_val == pwm_t)  // 170-255 高电平
                EN1 = 1;
        if(pwm_right_val == pwm_t)
                EN2 = 1;
}
void main()
{
        TMOD |= 0x02;//8位自动重装模块
        TH0 = 220;
        TL0 = 220;//11.0592M晶振下占空比最大比值是256,输出100HZ
        TR0 = 1;//启动定时器0
        ET0 = 1;//允许定时器0中断
        EA        = 1;//总中断允许
        while(1)
        {
                 forward();
        }
}

网友A:
楼主注意下面这句 pwm_t = EN1 = EN2 = 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