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数码管显示,为什么最高位的数码管比其他数码管都要亮?

楼主(2016-12-16):
#include"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RX=P2^1;
sbit TX=P2^0;
unsigned int  time=0;
unsigned int  timer=0;
unsigned char posit=0;
unsigned long S=0;
bit      flag =0;
//--定义使用的IO--//
#define GPIO_DIG P0

sbit wela=P1^6;
sbit dula=P1^7;

//--定义全局变量--//
unsigned char code Bit_Tab[]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位选数组位码1~8
unsigned char  DIG_CODE[10] =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0~9数字显示编码数组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0,0,0,0,};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xiaoying(void)                          //消隐
{
dula=1;
GPIO_DIG=0x00;
dula=0;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i<4;i++)
        {

                switch(i)         //位选,选择点亮的数码管,
                {
                        case(0):
                       xiaoying();wela=1;P0=Bit_Tab[7];break;//显示第8位
                        case(1):
                       xiaoying();wela=1;P0=Bit_Tab[6];break;//显示第7位
                        case(2):
                       xiaoying();wela=1;P0=Bit_Tab[5];break;//显示第6位
                        case(3):
                       xiaoying();wela=1;P0=Bit_Tab[4]; break;//显示第5位

                }
                                wela=0;
                                dula=1;
                GPIO_DIG=disbuff[i];//发送段码
                                for(j=10;j>0;j--);
            //   j=1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     while(j--);
           //    GPIO_DIG=0x00;//消隐
        }
}
/********************************************************/
    void Conut(void)
        {
         time=TH0*256+TL0;
         TH0=0;
         TL0=0;

         S= (long)(time*0.17);     //算出来是CM
         if((S>=4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显示“ERR0”
         {
          flag=0;
          disbuff[0]=0x3f;           //“-”
          disbuff[1]=0x50;           //“-”
          disbuff[2]=0x50;           //“-”
          disbuff[3]=0x79;           //“-”
         }
         else
         {
          disbuff[3]=DIG_CODE[S%10000/1000];
          disbuff[2]=DIG_CODE[S%1000/100];
          disbuff[1]=DIG_CODE[S%100/10];
          disbuff[0]=DIG_CODE[S%10/1];
         }
        }
/********************************************************/
     void zd0() interrupt 1                  //T0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zd3()  interrupt 3                  //T1中断用来扫描数码管和计800MS启动模块
  {
         TH1=0xf8;
         TL1=0x30;
         DigDisplay();
         timer++;
         if(timer>=100)
         {
          timer=0;
          TX=1;                                        //800MS  启动一次模块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TX=0;
         }
  }
/*********************************************************/

        void  main(  void  )

  {
    TMOD=0x11;                   //设T0为方式1,GATE=1;
        TH0=0;
        TL0=0;
        TH1=0xf8;                   //2MS定时
        TL1=0x30;
        ET0=1;             //允许T0中断
        ET1=1;                           //允许T1中断
        TR1=1;                           //开启定时器
        EA=1;                           //开启总中断

        while(1)
        {
         while(!RX);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Conut();                        //计算
        }

  }